DCO和FLL频率请教

楼主:
单片机的型号是MSP430f449,看文档的时候有这么一段------

Resl1.0,Resl1.1,Resl1.2 三位控制某个内部电阻以决定标称频率。 Resl=0,选择最低的标称频率。 ……..
Resl=7,选择最高的标称频率。
(这个应该就是DCORSELx用来控制最初的DCO频率范围吧

DCOCTL DCO控制寄存器  DCO.2 DCO.1 DCO.0 MOD.4 MOD.3 MOD.2 MOD.1 MOD.0  DCO.0-DCO.4 定义8种频率之一,可以分段调节DCOCLK频率,相邻两种频率相差10%。而频率由注入直流发生器的电流定义。
(这个应该是指在确定频率范围的情况下再选择具体的10&范围吧
  MOD.0-MOD.4 定义在32个DCO周期中插入的Fdco+1周期个数,而在下的DCO周期中为Fdco周期,控制改换DCO和DCO+1选择的两种频率。如果DCO常数为7,表示已经选择最高频率,此时不能利用MOD.0-MOD.4进行频率调整。
(这里就不理解了  这个 Fdco+1周期个数  是什么?里面的Fdco指的又是什么?MOD.0-MOD.4是这么再具体调节的,还有下面公式里的参数和上面的参数设置有关吗?

频率公式Fdco=D*(N+1)*(Ffllrefclk/n)
Fdcodiv=(N+1)*(Ffllrefclk/n)这两条公式里Ffllrefclk是指上面的DCO输出来的频率吗?
还是新手学过51刚接触MSP430 还有许多不懂。现在在看文档阶段。

[p=193, null, left]DCOCTL DCO

[p=193, null, left]控制寄存器

[p=193, null, left]

[p=207, null, left]DCO.2 DCO.1 DCO.0 MOD.4 MOD.3 MOD.2 MOD.1 MOD.0

[p=193, null, left]DCO.0-DCO.4

[p=193, null, left]定义

[p=193, null, left]8

[p=193, null, left]种频率之一,可以分段调节

[p=193, null, left]DCOCLK

[p=193, null, left]频率,相邻两种频率相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10%

[p=193, null, left]。而频率由注入直流发生器的电流定义。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MOD.0-MOD.4

[p=193, null, left]定义在

[p=193, null, left]32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DCO

[p=193, null, left]周期中插入的

[p=193, null, left]Fdco+1

[p=193, null, left]周期个数,而在下的

[p=193, null, left]DCO

[p=193, null, left]周期中为

[p=193, null, left]Fdco

[p=193, null, left]周期,控制改换

[p=193, null, left]DCO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DCO+1

[p=193, null, left]选择的两种频率。如果

[p=193, null, left]DCO

[p=193, null, left]常数为

[p=193, null, left]7

[p=193, null, left],表示已经选择最高频率,此时不能利用

[p=193, null, left]MOD.0-MOD.4

[p=193, null, left]进行频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