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稳定的100mA左右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2芯积分
谁有稳定的100mA左右的恒流源电路,我做了好几个都不能用,哪位大神有可靠的恒流源电路,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要求要具体点啊。
比如说是恒流源还是恒流陷?
交流内阻有什么要求?
最低电压。。。

干脆说你想用它做什么好了。。

哦,如果是驱动LED,你找现成的IC,开关模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要具体点啊。
比如说是恒流源还是恒流陷?
交流内阻有什么要求?

是恒流源电路,100mA左右,是做手写绘图板那个题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要具体点啊。
比如说是恒流源还是恒流陷?
交流内阻有什么要求?

我做的是模拟信号类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帮忙。
最大输出电压,不知道。
恒流精度,不知道。
……

网友B:
电源电压是多少,负载功率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是多少,负载功率是多少

电源电压是正负5V,负载是一张覆铜板,只有十几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是正负5V,负载是一张覆铜板,只有十几毫欧

是一个回路就是10V是一个恒流源,是二个回路就是正负5V是二个恒流源,负载十几毫欧乘0.1A=0.01瓦以下,可能?

网友:
楼主还是把问题再考虑一下,确实不明确

网友D:
线性电源?不会很难做啊

网友E:
有5V电压的话可以用常见的LDO比如1117来做。在输出端串个电阻,阻值为3.3/需要的输出电流,LDO的地端与电阻的另一端相连构成输出。1117要用带散热片的那种,并通过合适的PCB覆铜来散热。
楼主没有提到精度要求,稳压芯片方案的精度可不算高,要高精度的话,得用运放搭。

网友:
2013电赛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是正负5V,负载是一张覆铜板,只有十几毫欧

那负载变化范围多大?

可以考虑用howland电流源+扩流来做,温度稳定性和噪声都比较小。不过需要两个运放。

你说下负载变化范围,俺给你仿真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负载变化范围多大?

可以考虑用howland电流源+扩流来做,温度稳定性和噪声都比较小。不过需要两个运 ...

已经做好了,相当稳定,九十多毫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5V电压的话可以用常见的LDO比如1117来做。在输出端串个电阻,阻值为3.3/需要的输出电流,LDO的地端与电阻 ...

已经做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不会很难做啊

做好了

网友D:
求大侠分享,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侠分享,分析下

额,你想要什么

网友F:
楼主求分享下   目前我需要用线性恒流源给电容充电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求分享下   目前我需要用线性恒流源给电容充电
感谢

我当时用的这个图,给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