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了解开发板-1

楼主:
前言
    突然寄到快递的电话,没想到是几天前申请的helper2416开发板到了,算是惊喜了一把。这里要先感谢下君益兴,咱会尽量多贴些学习笔记到论坛上。
    下午紧赶着做了些测试,楼主之前也没用过linux开发板。许多问题都是遇到就直接google的。以下如果处理的不对还请大大们指正。
    因主要是学习,测试里能用命令时会尽量用命令。下面是我的学习笔记第一篇了解开发板。

了解开发板
    1.开箱图

       这张是清单:

  2. 硬件环境搭建:
      电源:  老手机留下的usb充电器。
      声音: 外接了一个usb音箱,也用了一个usb充电器供电。
      网络: 自带的网线接到家里的路由上。
      现在可以开机了,一切正常,哈哈。

  3.串口:
    楼主是win8.1的系统,随开发板的usb转串口不能用。其实论坛已经有网友解决此问题了,见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楼主之前安装过其它驱动,需要把系统自动更新驱动屏蔽掉,如下图:

  4.网卡测试:
     静态设置地址:家里的路由是192.168.1.1网段,需要修改下参数;
     动态获取地址:暂时跳过,后面有时间再看;
     默认的配置

     找到配置文件,并修改

     更改后并不会立即生效,需要重启下网络配置

     测试下网络这时已经通了

5. 时钟设置
   修改系统时间: date -s "YY-MM-DD HH:MM:SS"

   同步到硬件RTC时间(否则重启可能时间还是错的。因为开发板没放电池,所以断电后就不行)

6. 屏幕与声音
   屏幕是个电阻屏,楼主手比较大。用了一个老手机的触摸笔(废物利用,哈哈),立刻好用多了。
   注意,新拿到的开发板需要重新校准下,不然不准。
   白天时屏略微发暗,晚上则好多了。(据说亮度不能调节,咱就先跳过了,后面再说)
   放了下开发板内自带一个功夫熊猫的视频,效果不错。
   用录音机录了几段声音,也无异常;

7. 按键
   从左至右分别是上下左右回车,楼主发现第一次按键会导致图像异常黑屏(执行其它刷屏执行后,会恢复正常),如下图;
  请大家看看是否也有此问题?估计与显示控制有关,短时间用不到屏,暂时跳过;

网友A:
修改网卡配置的 [root@jyxtec /etc]#是怎么出来的
我怎么一直是    [root@jyxtec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网卡配置的 [root@jyxtec /etc]#是怎么出来的
我怎么一直是    [root@jyxtec /]#

cd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