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

楼主:
            最近做的旋转LED,效果还行,大伙感受下

本来想做个立体的,可是抖得不行,就先做了个平面的,有谁也想做一个的话,建议LED用贴片的,直立的话亮度不怎么好

其实我做这个最大的目的是给女朋友补个表白,还没找女朋友的这个神器不错哦

网友:
这个蛮厉害的!!

网友A:
对于抖动,可以利用平衡来调平衡,我作过一个就是利用平衡来调平衡的,具体方法是把电机横放,手动转动电机,看显示的pcb是不是停留在任意一个角度,是的话说明调平了,不是的话看偏向那边就调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抖动,可以利用平衡来调平衡,我作过一个就是利用平衡来调平衡的

恩恩,是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前几年的TI电子设计竞赛的赛题

网友B:
你这个直接用焊接的那个红外管检测速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直接用焊接的那个红外管检测速度么~

不是,那个只是用于当旋转到某个角度后开始显示而已的

网友C:
呵呵,电子专业找女朋友的杀手锏就是,打造一个全手工的电子礼品,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子专业找女朋友的杀手锏就是,打造一个全手工的电子礼品,顶一下~~~~~~~~~~~~~~~~~~

给她DIY个电子宠物,够朦,给她建立起强烈的条件反射~一看到宠物就想起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她DIY个电子宠物,够朦,给她建立起强烈的条件反射~一看到宠物就想起你~

亲手做的,那就如同你的影子,很快就由条件反射变成非条件反射,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她DIY个电子宠物,够朦,给她建立起强烈的条件反射~一看到宠物就想起你~

这都行,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行,高手!!!!!!多多指教

我是新人~,高手要多分享,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E:
想问一下 单片机是怎样控制灯的 灯好像没有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 单片机是怎样控制灯的 灯好像没有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

连接了,其实是有两块单片机的,下面那块控制电机,上面那块就是用来控制LED的,那块是贴片封装的,比较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接了,其实是有两块单片机的,下面那块控制电机,上面那块就是用来控制LED的,那块是贴片封装的,比较 ...

额额,,不过看着控制灯的没有下载口吧(还是我又没有看到)。。程序怎么下进去的呢

网友:
最近也想做一个,,自己做的话,控制电机需要哪些元器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