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10——裸机第四弹——关狗&调用C函数(附上源码包)

楼主:
关狗&调用C函数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07-14 应网友要求 已附上源码包 欢迎下载

直接make就行了

看门狗背景简介:

   看门狗的作用在于监控CPU的运行,保证在诸如噪音和系统错误等这样的故障干扰情况下能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看门狗与PWM定时器都能实现定时的功能,两者的区别在于看门狗能发出复位信号而PWM定时器不能,后面将会有具体的章节讲解看门狗的定时和复位功能,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将其关闭。
程序源码即讲解:
led_blink.S
@******************************************************************************
@ File:led_blink.S
@ 功能:关闭看门狗,跳转到C函数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0x53000000         @关闭看门狗
                MOV  R1, #0x00
                STR                R1,        [R0]

                LDR     R0,        =0x56000010                @ 把GPB1配置为输出模式
                MOV     R1,        #0x00000004
                STR     R1,        [R0]
MAIN_LOOP:
                LDR     R0,        =0x56000014     @ GPB1输出低点亮LED
                MOV     R1,        #0x00000000
                STR     R1,        [R0]

                MOV                R0,        #0x400                        @用R0传递参数
                BL                delay                                @跳转到C函数:延时

                LDR     R0,        =0x56000014     @ GPB1输出高熄灭LED
                MOV     R1,        #0x00000002
                STR     R1,        [R0]

                MOV                R0,        #0x400                        @用R0传递参数
                BL                delay                                @跳转到C函数:延时

                B       MAIN_LOOP                        @不断循环

.end

1:用汇编手动关闭了看门狗。
2:调用C函数实现延时功能,这里并没有手动设置堆栈,目的在于测试IROM有没有帮我们设置好栈。

delay.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me;i++)
                {
                        for(j=0;j<1000;j++);
                }
}

*:汇编调用C函数时,当参数个数不超过4个,使用r0~r3这4个寄存器来传递参数;如果参数个数超过4个,剩余的参数通过栈来传递,delay()只有1个参数,所以用r0来传递。

编译代码及烧写:

这里还是附上连接脚本和Makefile吧!

link.lds

MEMORY
{
    IRAM_MEM :   o = 0x40000000,  l = 0x1FFF      /* 8k internal Memory */
}

OUTPUT_FORMAT("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OUTPUT_ARCH(arm)

SECTIONS
{
                .start :
        {
            . = ALIGN(4);
            led_blink.o        (.text)
        } >IRAM_MEM

        .text :
        {
            . = ALIGN(4);
            *(.text*)
            *(.rodata*)
        } >IRAM_MEM

        .data :
        {
            . = ALIGN(4);
            *(.data*)
        } >IRAM_MEM

        .bss :
        {
            . = ALIGN(4);
            *(.bss*)
            *(COMMON)
        } >IRAM_MEM

}

Makefile:

led_blink.bin :led_blink.o delay.o
        arm-linux-ld -Tlink.lds -o led_blink.elf $^
        arm-linux-objdump -D led_blink.elf > led_blink_elf.dis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blink.elf led_blink.bin
        gcc mk2416sdbin.c -o mk2416sdbin
        ./mk2416sdbin led_blink.bin app.bin
%.o : %.S
        arm-linux-gcc -o $@ [        DISCUZ_CODE_3        ]lt; -c

%.o : %.c
        arm-linux-gcc -o $@ [        DISCUZ_CODE_3        ]lt; -c

clean:
        rm -f  mk2416sdbin led_blink.elf led_blink_elf.dis *.bin *.o

其中
mk2416sdbin的作用是制作可以在SD启动的bin文件,源码在之前的帖子中:

编译:直接cd到工程目录后make即可

烧写:用IROM_Fusing_Tool直接烧写app.bin到SD卡即可

运行效果及结论:

效果:LED成功闪烁起来

结论:IROM已初始化栈

论坛ID: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13

网友:
追了楼主八九个帖子了,继续学习

网友A:
楼主,能否请教个问题,非常感谢!
这个点亮LED的裸机程序,没有初始化系统时钟及PLL寄存器,这些设置是由哪段代码控制的呢?
默认情况下Msysclock是多少呢(我看友善的板子是800M),PCLK又是多少呢?HCL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请教个问题,非常感谢!
这个点亮LED的裸机程序,没有初始化系统时钟及PLL寄存器,这些设置是由 ...

时钟和PLL以及堆栈什么的都是在IROM里面初始化的,SD卡启动就是IROM启动模式中的一种方式,至于具体的时钟配置为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官方的文档没有讲清楚,或者是我没看仔细!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下载下来测试一下我的TF卡能不能启动,反正我的TF卡是启动不了UBOOT

网友B:
测试过,可以从SD卡启动,但是我烧写mvoi版本的UBOOT确无法SD卡启动它,不知为什么,楼主,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可以从SD卡启动,但是我烧写mvoi版本的UBOOT确无法SD卡启动它,不知为什么,楼主,可否指点一二。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但是movi版本的UBOOT是可以直接烧到SD启动的啊,我这里用的制作能从SD启动的bin文件的程序只能处理小于8KB的文件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我把uboot烧到TF卡 上不能启动啊,是不是因为我是8G的SDHC卡啊,我也很不明白,就是烧写UBOOT不能启动,但是测了下你的代码,是可以从SD卡启动流水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我把uboot烧到TF卡 上不能启动啊,是不是因为我是8G的SDHC卡啊,我也很不明白,就是烧写UBOOT ...

我的代码能启动的话,那就不是SD卡的问题,你烧的是哪个UBOOT?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我把uboot烧到TF卡 上不能启动啊,是不是因为我是8G的SDHC卡啊,我也很不明白,就是烧写UBOOT ...

8G的卡也是可以支持的,最大支持32G,但是如果卡不是足容量(或者叫做扩容的假卡)的话可能就不行,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代码能启动的话,那就不是SD卡的问题,你烧的是哪个UBOOT?我试一试!

u-boot.534.64m-movi.bin   在光盘目录下的image文件夹,应该没烧错吧,,烧进去候,死活打印不出Uboo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boot.534.64m-movi.bin   在光盘目录下的image文件夹,应该没烧错吧,,烧进去候,死活打印不出Uboot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确实不能打印出信息,但是烧写u-boot.600.64m-movi.bin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确实不能打印出信息,但是烧写u-boot.600.64m-movi.bin是可以的!

,多谢楼主,刚才试了一下u-boot.600.64m-movi.bin,确实可以了,我一直试的534xx.xx.bin,不行,还咨询过老板,他让我烧这个,结果一直不能启动,这下能启动就好办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刚才试了一下u-boot.600.64m-movi.bin,确实可以了,我一直试的534xx.xx.bin,不行 ...

我让你烧那个???
可能有时候我说得也不对,你还是好好看手册吧!

http://www.jyxtec.com

网友D:
请问help2416超过4K的裸机代码如何写?能共享个例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help2416超过4K的裸机代码如何写?能共享个例子么?

helper2416能直接运行的裸机代码可以达到8K,如果更大的话就需要自行将代码复制到RAM里面运行了。

网友: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