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模块芯片的程序问题

楼主:
关于存储模块芯片的程序问题,就是那个我想利用一个存储模块我需编哪些程序呢?例如,首先要有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其他的还有什么,望指教一下小弟,提前谢谢啦!!!

网友A:
需要驱动和应用两部分。驱动就是如何去操作存储芯片,如何读写里面的数据,应用部分就是看你如何读写,读写什么内容,以什么格式存储到什么位置等等。
至于你说的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估计要归到驱动部分的最基本操作吧,你说的好像是IIC总线的协议,你用的是什么存储器,如果是IIC总线的话自己找一下IIC总线的协议,网上一堆一堆的,代码也一堆一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驱动和应用两部分。驱动就是如何去操作存储芯片,如何读写里面的数据,应用部分就是看你如何读写,读写 ...

恩呢,的确是iic问题!我用的是一个存储模块at24c02。谢谢您的指教!好的,小弟,在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