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参数测量

楼主:
       前阵子做了个脉宽参数测量仪,好像是12年的电赛题目。
       做这个题我主要是基于STC12C5A60S2的硬件资源上折腾的。
       首先峰值测量用的是单片机上十位AD,通过在某一时间段进行多次采样求最大值,这种方法理论上是有缺陷的,会导致所得采样数据偏大,可是我实际测的时候有时候采样数据偏小了,具体情况是在100Hz-100KHz之间的频率的话,采样数据是准的,像4.00V能测到3.99V的精度,可是当频率往上的时候数据就明显偏小了。
       接着是脉宽的周期测量,当开始做的时候我采用的方案是用单片机的PCA测脉宽(具体用PCA怎么测脉宽就不展开了,可以看数据手册进行了解)。用PCA测的话,精度是够的,可以选用跳变沿触发的方式测量,这样的话顺带的就可以知道脉宽在高或低电平的时间,从而求出占空比。虽然P数据手册上说PCA是专门用来测脉宽的,不过它能测得范围不宽,当时晶振用24M的,PCA的计数源不分频,直接就是系统晶振,可结果最多也就能测到40多KHz左右,没什么用。估计是它内部时间花销太大造成的,具体原因我也发帖在论坛里问过,可没找到满意的答案。最后实在的搞不下去了,又换回最原始的方案,就是开定时/计数器,原理很简单,开一个计数器,脉冲来之后再开定时器(它的功能其实是计时),那么让来了相应的脉冲后(比如10个)关计数,关定时,读取定时器的值,处理后得到这10个脉冲经历的时间,那么就可以求出一个脉冲经历的时间。用这个方案的话,测得脉宽够宽,系统晶振用12M的话能频率能测到6M。精度也是够的,当然计数值设置的越宽(在一定范围内),精度越高。这个方案有个缺陷,当测量的频率太低时,测量时间太长!!!!!所以个人建议100Hz一下用PCA,以上采用定时/计数器。
       周期测得后,频率就下顺带的。接下来到测上升/下降时间,这个的话没办法了。必须用比较器,方法就不说了.........因为我也没做出来。
       其实测脉宽比较器必不可少,因为当脉宽峰值太低的时候单片机是检测不出来的,可是用比较器的话测占空比的时候对精度有影响,频率越高误差越大。所以当峰值大于2V时直接接给单片机引脚。比较器芯片用的是LM311
       开始做的时候在网上百度了下,网上的方案主要是用电压比较器,然后峰值测量用的真值比较器,这个方案挺好的,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下,就搜“脉冲信号参数测试仪(A类题)”。
       这个脉宽信号测量仪是前阵子做的,现在凭着记忆写了这个贴,有不足之处还望大伙见谅,也请大伙多多指教

网友:
非常好,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借鉴,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