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11——求大神解救有关异常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
有关异常向量表的问题!!!!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这几天一直赶着时间想写个方便裸机开发的bootloader,用串口来下载程序,这样就不要总是插拔烧写SD卡了。

但是在做串口接发时用到中断时遇到点问题:

异常向量表都是位于0x0开始的地址,但是从IROM启动的话,用户代码是存放在从0x40000000的Steppingstone里面。那我要怎样才能使用自己异常向量表?一定要MMU地址重映射吗?

论坛ID: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13

网友A:
参考raw-os在2416平台上的中断写法。

网友:
从IROM启动(包括sd卡启动),如果用到中断,是需要使用MMU把中断向量表地址0x0映射到用户代码中断向量表处,另外,引用别人的原话或工具,请注明来源,你从别人的文章得到启发,也希望你能尊重作者,原创技术文章不容易,也支持你原创,从sd卡启动重新映射中断向量表,都是有非常详细的讲解的
http://blog.csdn.net/huang20083200056/article/category/21039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raw-os在2416平台上的中断写法。

多谢,今晚回去就去下载源码来阅读,请问RAW-OS在Helper2416上有没有IROM启动的版本呢?

网友:
从IROM启动(包括sd卡启动),如果用到中断,是需要使用MMU把中断向量表地址0x0映射到用户代码中断向量表处,另外,引用我的原话或工具,请注明来源,你从我的文章得到启发,也希望你能尊重本人,原创技术文章不容易,也支持你原创,从sd卡启动重新映射中断向量表,都是有非常详细的讲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IROM启动(包括sd卡启动),如果用到中断,是需要使用MMU把中断向量表地址0x0映射到用户代码中断向量表处, ...

多谢指点,关于引用工具的问题实在是对不住,小弟最近才开始发帖的,有什么冒犯的,还请海涵,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