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FT显示的指针式时钟的圆周上写上时间点文字

楼主:
文字(1—12点)的方向是沿半径方向的,而不是只有向下方向的,

网友:
自己设计字库呗,或者写个算法把字体旋转,当然了,我是没实践过。

网友:
文字都是一個方向的, 要畫的時候不讓文字倒下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文字跟圓改變角度的話你會發現3/9兩個數字出的問題更蔴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文字跟圓改變角度的話你會發現3/9兩個數字出的問題更蔴煩。

我就是觉得沿圆弧写字会好看点

网友:
其实没有那个难的,你直接将表盘做成图片,图片直接存储到液晶模块里面去,根本不需要什么算法。
51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你那个功能。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m29m57k73ae&id=39918137264

网友:
联系方式:13871489945
qq:326503676
联系人: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