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脚本的三种执行方式

楼主:
1、source命令用法: source FileName
     作用:在当前bash环境下读取并执行FileName中的命令。该filename文件可以无"执行权限"
注:该命令通常用命令“.”来替代。
   如:source bash_profile   . bash_profile两者等效。
   source(或点)命令通常用于重新执行刚修改的初始化文档。
   source命令(从 C Shell 而来)是bash shell的内置命令。
   点命令,就是个点符号,(从Bourne Shell而来)。就是顺序的执行文件里的命令而已。
2、sh和bash命令用法:   sh FileName   bash FileName
     作用:在当前相应的bash环境下新建一个子shell读取并执行FileName中的命令。该filename文件可以无"执行权限"
     注: sh使用“-n”选项进行shell脚本的语法检查,使用“-x”选项实现shell脚本逐条语句的跟踪,可以巧妙地利用shell的内置变量增强“-x”选项的输出信息等。
3、./的命令用法:   ./FileName
   作用:打开一个子shell来读取并执行FileName中命令。
   该文件必须有可执行的权限。
   注:运行一个shell脚本时会启动另一个命令解释器.
       每个shell脚本有效地运行在父shell(parent shell)的一个子进程里. 这个父shell是指在一个控制终端或在一个xterm窗口中给你命令指示符的进程.shell脚本也可以启动他自已的子进程.这些子shell(即子进程)使脚本并行地,有效率地地同时运行脚本内的多个子任务.脚本里的变量设置在父进程中无效。脚本中的export仅仅作用于该脚本及其子脚本位置变量参数在向脚本传递参数时,可以使用此位置变量来获取参数。他们分别是:
   $0:脚本名字。此变量包含地址,可以使用basename
   $0获得脚本名称。
   $1:第一个参数
   $2,$3,$4,$5,...一次类推。
   特定变量参数
   一些脚本运行的相关控制信息
   $# 传递到脚本的参数个数
   $* 以一个单字符串显示所有向脚本传递的参数
   $$ 脚本运行的ID号
   $! 后台运行的最后一个进程的ID号
   $@ 与$#相同,但是使用时加引号,并在引号中返回每个参数。
   $- 显示shell使用的当前选项。
   $? 显示最后命令的推出状况。0表示没有错误。
source filename 与 sh filename 及./filename执行脚本的区别在那里呢?
1.当shell脚本具有可执行权限时,用sh filename与./filename执行脚本是没有区别得,都是创建子进程去执行。./filename是因为当前目录没有在PATH中,所有"."是用来表示当前目录的。
2.sh filename 重新建立一个子shell,在子shell中执行脚本里面的语句,该子shell继承父shell的环境变量,但子shell新建的、改变的变量不会被带回父shell,除非使用export。
3.source filename:这个命令其实只是简单地读取脚本里面的语句依次在当前shell里面执行,没有建立新的子shell。那么脚本里面所有新建、改变变量的语句都会保存在当前shell里面。
举例说明:
1.新建一个test.sh脚本,内容为:A=1
2.然后使其可执行chmod +x test.sh
3.运行sh test.sh后,echo $A,显示为空,因为A=1并未传回给当前shell。
4.运行./test.sh后,也是一样的效果。
5.运行source test.sh 或者 . test.sh,然后echo $A,则会显示1,说明A=1的变量在当前shell中。

gitee/casy

网友A:
需要说明一点,只有通过source或者"."执行的脚本才会保存脚本里的环境变量,其它方式都只能执行完脚本就退出了,不会保存里边的环境变量内容,比如执行QT4的运行环境:switch_to_qt4
# . switch_to_qt4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说明一点,只有通过source或者"."执行的脚本才会保存脚本里的环境变量,其它方式都只能执行完脚本就退 ...

嗯,你说的对,共同学习!

gitee/casy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大神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