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CCM/DCM的电压 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2014-07-14):
反激CCM/DCM的电压 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反激CCM/DCM的电压 电流波形是怎样的?SENSE脚的是电流波形 那电压波形测哪里?

网友A:
电流波形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mos管的DS电压,看电流状态也就是看开关管下一时刻前后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电压的形式来反应电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