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力传感器测力方案

楼主:
请教大家,我现在需要用测力传感器测量手指的力的大小,并能收集传感器数据,最终显示出来,请问大家推荐什么样的测力传感器,最终如何显示呢?谢谢!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电阻屏,如果要求精度的话可以用压电薄膜)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具体该怎么测呢,能给出点具体的方案吗

网友:
电阻屏的话是测量Z轴阻值大小,然后反应压力大小。压电薄膜的话是要把压电薄膜产生的电信号号放大,然后滤波然后ad采样。具体的话百度一下就可以,pvdf压电薄膜应用或者电阻屏应用

网友:
现在不是有电子秤吗,原理和那种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