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下超级终端怎么就是没反应啊

楼主:
用的是自带的串口线,软件也是光盘里的,弄了一上午,都没成功

网友A:
win7下边,要用我提供的那个驱动才行,否则可能就是收不到串口数据,还有,如果超级终端不行的话,建议下一个secureCRT来访问串口。。。

网友B:
过来看看~~~~~~~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下边,要用我提供的那个驱动才行,否则可能就是收不到串口数据,还有,如果超级终端不行的话,建议下一 ...

尝试了网上的各种方法,折腾到下午3点多,都没成功,最后只好换secureCRT了(不过还是想把它弄出来,看别人的都可以,哎,有空再弄吧),今天算把串口测试完了,接下来就是学习下载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来看看~~~~~~~不会!

我也不会啊,刚开始学,以前都是单片机,ARM也只接触过stm32,共同加油吧(虽然现在连程序都不会下)

网友:
慢慢来,万事开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