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TI M4 配置UART(主要是FIFO中断)

楼主:
如何为TI M4 配置UART(主要是FIFO中断)

网友A:
默认库中就是开FIFO中断及超时中断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库中就是开FIFO中断及超时中断的把#!

但是我自己写了个中断服务函数
并在startup_TM4C123.s作了外部函数声明
结果有错  使能中断处理器函数部分有错,讲没定义 MAP_IntMasterEnable();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自己写了个中断服务函数
并在startup_TM4C123.s作了外部函数声明

你下个TIVA WARE看看里面的例程比对下看!

网友:
额,好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