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使用SD卡烧写 -- -- (未成功)

楼主:
-------------------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

前天VMware安装成功,但后来怎么找也没有发现UNIX下的提示符“ $ ” ,很纳闷。后来一想,还没有安装LINUX怎么会有提示符呢。看来还没有安装够。
今天在看说明“烧写LINUX 系统到板载NAND Flash”这一部分,所以就照着做了,可是照着做也没做好,是不是很笨

一、准备个4G的小T卡。
   电脑可以直接读写SD卡,所以找了个卡套,小卡转大卡。插上电脑后提示为“ H ” 盘。

二、运行IROM_Fusing_Tool.exe

按说明中指定的文件调入,但有一个u-boot-movi.bin找不到,就用u-boot.534.64m-movi.bin代替。

写SD卡正常结束:

三、把开发板打开,通电。超级终端上显示原来的启动过程:

注,第一次连接超级终端时,接到了右边的那个COM口,没有反映。后改为左侧的那个(COM0)才有显示。

四、按说明书提示,设置好跳线,启动到烧写模式 :

按 “ Y ”就进入烧写过程:

五、烧写OK后启动:

板子的LCD上没有反应,超级终端上只显示 “ OKO ”

网友:
顺便说一下,开发板上搞了个电源开关,很是方便,这样免去了电源来回插拨的问题!

网友A:
在烧写SD卡的时候,最后一项uboot.bin是否有正确?可选:u-boot.534.64m.bin或者u-boot.600.64m.bin,其它的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烧写SD卡的时候,最后一项uboot.bin是否有正确?可选:u-boot.534.64m.bin或者u-boot.600.64m.bin,其它 ...

谢谢你!
我原来用的是u-boot.534.64m-movi.bin,

网友:
现在使用以下几个文件烧写:===

烧写后可以启动,但提示不正常

网友:
烧写文件不正确,一定要在提示的时候按'y'再回车,别的不能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