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矩阵键盘遇到的问题,有一些心得,还有一些不理解,求大神。

楼主:
刚开始我们无论怎么写,PD0和PD1都有问题。后面知道PD0和PB6是连到一起的,PD1和PB7是连到一起的,我们写液晶使用了PB6和PB7,所以有问题。
1.但是PD7为什么给高还是低呢?

我们发现如果把PD口作为输出口,程序会死在这句话。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7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GPIO_DIR_MODE_OUT);
2.如果改为输入就不会死在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呀?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来个人呀、、、、

网友A:
1.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太模糊了,你用的是什么cpu啊,哪个系类的。。。。神马都没说,就直接说gpio,谁知道呢。。。
2. 给你个建议,如果是ARM cpu,一般GPIO会有复用功能,你要先找到datasheet,看这组GPIO的功能,若当做GPIO使用,则使用前首先配置为GPIO模式,然后才是DIR。。。。

3. 看看硬件设计中,其他模块和你这个模块共用了这些gp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太模糊了,你用的是什么cpu啊,哪个系类的。。。。神马都没说,就直接说gpio,谁知道呢 ...

不好意思,我是小白,才开始玩m4,第一次在论坛问问题,下次注意。
我用的是TM4C123GXL。在dir之前是这样配置的。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DIR_MODE_IN);
按理说pd7应该是高电平,按键按下是低电平。但是pd7一直是低。
后面我把pd7换成pb5才把矩阵键盘写出来。
我们发现如果把PD口作为输出口,程序会死在这句话,只有把pd口换成输入才不会死。

网友:
楼主,求你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