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使能端接法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RS485接线图的使能端引出来的引脚应该接TXD还是RXD比较合理?

网友A:
没有单独引入一个I/O控制吗?

网友B:
用RXD控制RXD的使能,好比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天,不可能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独引入一个I/O控制吗?

我想节省一个引脚,代码也方便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RXD控制RXD的使能,好比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天,不可能合理。

那是TXD吗?如果是TXD的话,当TXD为高电平的话,三极管导通,则集电极为低电平,那么使能端也就是低电平,那不就是正好是RX使能吗?解释起来矛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TXD吗?如果是TXD的话,当TXD为高电平的话,三极管导通,则集电极为低电平,那么使能端也就是低电平 ...

TXD空闲时为高,此时让RXD使能,所以是对的。

网友B:
倒是右边3个电阻的取值和接法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仔细琢磨的话,虽然一般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D空闲时为高,此时让RXD使能,所以是对的。

还以为TXD工作时为高,现在想通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是右边3个电阻的取值和接法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仔细琢磨的话,虽然一般也能用。

愿闻其详!

网友:
RS422/485规程规定,两线间的压差须≧200mV,若不足200mV则视为不定状态。
三个电阻的作用应该是避免通信线开路或短路时的不定状态,如按现在的接法和取值:
1. 开路时,由VCC产生的线间压差显然不足200mV,不管VCC用的5V还是3.3V。
2. 短路时,线间压差为0,无法避免不定状态。

网友B:
见附图电路,可算出无论开路或短路,都能保证线间压差≧200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附图电路,可算出无论开路或短路,都能保证线间压差≧200mV。

计算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确实线压差是>=200mv,考虑很周到。那我的那副电路图的话,就增加中间那个120的电阻值,让它线压差也大于200mv可以吗?

网友:
工作状态的控制端接普通IO 口就可以,两个电平对应两个状态..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就行,不用VCC,GND的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见附图电路,可算出无论开路或短路,都能保证线间压差≧200mV。

中间的120Ω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按说485要求接100~120Ω终端电阻,但近距离时也可不接,此时可考虑增大终端阻值。
不过靠3个电阻的并无法解决短路时的压差问题,所以有了5电阻的接法。

顺便提一句,现在有不少驱动芯片内置了解决开路/短路时压差问题的电路,还有一些芯片只需1/8的200mV压差即可,具体可参照所用的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120Ω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按说485要求接100~120Ω终端电阻,但近距离时也可不接,此时可考虑增 ...

那就用你的方法,保险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附图电路,可算出无论开路或短路,都能保证线间压差≧200mV。

大哥,之前参考了您的电路做了板子,但是整个通信有点问题,但是不一定是这个485的5电阻法有问题,我在查找原因的时候,把电路和程序给老师查看,老师说这个5电阻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我自己做实验发现可以“偶尔”正常通信的。
现在问题是,大家都把我的问题故障纠结于这个5电阻法,而忽略的其他问题,我也自己想了一下,我做这个三电阻不是也可以解决AB间压差200mv的吗?为什么要多加2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之前参考了您的电路做了板子,但是整个通信有点问题,但是不一定是这个485的5电阻法有问题,我在查 ...

3电阻只能提供开路时压差,但短路时呢?

网友:
若通常的通信有问题确实不太可能源自电阻,因为电阻只是保证了规程规定的开/短路时的压差。

网友:
485支持总线型连接,依靠使能端。232只能够一对一连接,不需要使能端。TD-1204是一款RS-485集线器(又称RS-485总线分割集中器,RS-485HUB)。是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解决复杂电磁场环境下RS-485总线大系统中星型布线而专业设计。该RS485集线器采用双向透明传输,RS485集线器它能够把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分割为4路RS-485总线,或者把四路RS-485信号汇集到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上来。并且每个端口都独立具有光隔、短路、开路保护功能。在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内置的控制器能够及时的切断有故障的端口。使RS485集线器保证每一端口都起到独立工作,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每个端口可同时连接32个接点,可延长1200米RS-485信号。是改变RS-485总线布线中单一结构的最好选择。

网友:
直接用IO控制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