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接通就烧的原因

楼主:
如图所示,供电是双16,TIP41、TIP42对管只要一接,通电之后,一会就烧了,当把TIP41、TIP42去掉,参数就是设计的理论值差不多,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在调试的时候,Q6和Q7加了反馈电阻0.18,电源是16V/3A

网友:
瞬间就被烧坏了?

网友:
万用表串联到Q6Q7集电极,测量一下上电后电流。

网友A:
把不接Q6、Q7时的各个工作点电压贴上来啊。。。

网友:
不接Q6、Q7,Q1的集电极7.3V,Q4基极1.3v,Q5基极-1.1v

网友B:
建议楼主,在Q6和Q7的射极各串联一个0.5欧姆的电阻,然后上电量取各点电压,特别要注意流过这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我猜测可能是后面的静态电流有问题,导致Q6和Q7空载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在实际的测试中,射极加的是0.18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接Q6、Q7时的各个工作点电压贴上来啊。。。

不接Q6、Q7,Q1的集电极7.3V,Q4基极1.3v,Q5基极-1.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在Q6和Q7的射极各串联一个0.5欧姆的电阻,然后上电量取各点电压,特别要注意流过这两个三极管的 ...

在实际的测试中,射极加的是0.18的电阻

网友:
仿真了下,好奇怪,电路有寄生振荡。。。
噶···C2怎么那么大?

直流工作点也不对。

网友:
哦,Q3的发射极电阻。你在Q3的发射机电阻上并个电容吧,10uF~100uF的。
C2减小到几十pF。
然后重新调整下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