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AD14后如何裁剪板边界

楼主:
AD10时候在Design的Board Shape的第一个菜单可以裁剪,这个AD14竟然不行了,一裁剪,都没东西了,怎么办哇.

网友:
改变黑色区域大小可以用Design-BoardShape-RedefineBoardSharp来完成

网友A:
AD14的外形重新设置,可以参考这个贴很强悍
【抛砖引玉】AltiumDesigner14板框定义及3D显示图文教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212&fromuid=4762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4的外形重新设置,可以参考这个贴很强悍
【抛砖引玉】AltiumDesigner14板框定义及3D显示图文教程
htt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哇塞!都用AD14啦啊

网友B:
AD14用起来还是比较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4用起来还是比较难啊

AD14上面的版本一样用,并且启动速度比较快。

适合笔记本使用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