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入电压是3.3V,那么A/D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如题,最大也是3.3V吗?

网友A:
看你的参考电压了 通过ADC12MCTLx 寄存器的ADC12SREFx来设置参考电压,VR+ 和VR-

网友:
0至2.5V

网友B:
这么小?我引入开发板上的电源电压测过,AD转换后液晶显示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我引入开发板上的电源电压测过,AD转换后液晶显示3.3V的。

可以0-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参考电压了 通过ADC12MCTLx 寄存器的ADC12SREFx来设置参考电压,VR+ 和VR-

看了下书,确实如你所说:ADC的数字输出表示模拟输入相对于它的基准的比例。而基准电压为VR+和VR-的组合。其中VR+有AVCC(模拟电源正端),VREF+(AD转换器内部参考电源的输出正端),VEREF+(外部参考源的正输入端),VR-包括AVSS(模拟电源负端),VREF-/VEREF(AD转换器参考电源负端--内部或外部)。现在我想知道除了AVCC外,其他的VREF+,VEREF+,AVSS,VREF-,VEREF电压值怎么确定?

网友:
如果电压不是很大阔以用电阻分压,按比例缩小将要输入的模拟量

网友C:
主要看你选择哪个作为电压参考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选择哪个作为电压参考源~~~~~~~~~~

那参考电压VREF+,VEREF+,AVSS,VREF-,VEREF电压值怎么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参考电压VREF+,VEREF+,AVSS,VREF-,VEREF电压值怎么确定?

我帮你找到一个答案,你看下这个就知道了,资料你下载下,后来才看到是咱们论坛里以前的一个活动,一个坛友发的资料~~~~~~~~~~~~ LaunchPad-ADC10

网友:
里面讲的应该算是很详细和清楚了,你看下吧,这个很有用,你也可以去看下那个活动的其它文档资料,肯定还有能用的宝贵资料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书,确实如你所说:ADC的数字输出表示模拟输入相对于它的基准的比例。而基准电压为VR+和VR-的组合 ...

AVCC即模拟电压3.3V
Vref+是内部的参考电压 +2.5V
Vref-/Veref- 外部负参考电压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Veref+ 也是外部参考电压了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单片机有留出这些引脚  不过还是建议用内部参考电压2.5V或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CC即模拟电压3.3V
Vref+是内部的参考电压 +2.5V
Vref-/Veref- 外部负参考电压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Vref-/Veref- 外部负参考电压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Veref+ 也是外部参考电压了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在这三个对应的引脚上接比如5V电压,那么我如果参考电压选择VREF-/VEREF-/VEREF+的话参考电压就是5V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找到一个答案,你看下这个就知道了,资料你下载下,后来才看到是咱们论坛里以前的一个活动,一个坛 ...

你的资料确实很有用,对比一下我的书,我还发现了我书上的错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f-/Veref- 外部负参考电压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Veref+ 也是外部参考电压了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

恩啊 我理解是那样的,不过不要超过3.3V  这是430单片机的IO最大电压,你采样时候也不要超过这个极限,超过此电压 对芯片有损耗 长时间可能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资料确实很有用,对比一下我的书,我还发现了我书上的错误,谢谢你!

客气,与人帮助手有余香,有些时候咱们可能就是骑驴找驴,找了半天,资料就在论坛里,多学学多看看多查查~~~~~~~~~~~~~~

网友:
0~3.3V都可以,只要公式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顶帖的!

网友:
认真看手册,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