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驱动程序总是停在查忙,求大神解答

楼主:
之前写的驱动程序可以正常使用,今天需要用,程序拿出来结果发现程序没法用了,总是停在查询忙的循环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把查忙的子程序注掉,12864还是没有显示,一行一行的查寄存器的值都正确。一下午搞的好不爽,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于是跑来向各位大神求救。
#define LCD_DATA_OUT       P4OUT          //数据口
#define LCD_DATA_SEL       P4SEL
#define LCD_DATA_DIR       P4DIR
#define LCD_DATA_IN        P4IN
#define LCD_COM_SEL        P6SEL         //控制指令口
#define LCD_COM_DIR        P6DIR
#define LCD_COM_OUT        P6OUT

#define LCD_RS_H      LCD_COM_OUT |= BIT3
#define LCD_RS_L      LCD_COM_OUT &= ~BIT3

#define LCD_RW_H      LCD_COM_OUT |= BIT2
#define LCD_RW_L      LCD_COM_OUT &= ~BIT2

#define LCD_EN_H      P7OUT |= BIT7
#define LCD_EN_L      P7OUT &= ~BIT7

#define LCD_COM_INIT      LCD_COM_SEL &= ~(BIT2 + BIT3);LCD_COM_DIR |= (BIT2 + BIT3);P7DIR |= BIT7

#define LCD_DATA_INIT     LCD_DATA_SEL = 0X00;LCD_DATA_DIR = 0XFF

/*******************************************************************************
**函数名称:LC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LCD的BF位是否忙,BF不忙时随时可以写入数据或指令
**输 入 口:无
**输 出 口: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如果BF一直处于忙碌状态,i加到60000后会退出循环
**日    期:2013.5.25
*******************************************************************************/
/*void LCD_Busy(void)
{
    //uchar busy = 0;
    //uint i = 60000;
    LCD_DATA_DIR = 0X00;             //数据口作为输入功能
    _NOP();
    LCD_RS_L;                        //读数据    rs=0   rw=1
    LCD_RW_H;
    LCD_EN_H;                        //使能端高电平读出数据
    while(LCD_DATA_IN & 0x80);    //判断最高位BF是否为1,为1时等待
    LCD_DATA_DIR = 0XFF;             //数据口作为输出功能
    LCD_EN_L;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数据函数
**输 入 口:dat:是写入的数据
**输 出 口: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EN下降沿写入一个数据
**日    期:2013.5.25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
   // LCD_Busy();
    LCD_RS_H;                  //r0 = h,rw = 0 写数据
    LCD_RW_L;
    LCD_EN_H;
    LCD_DATA_OUT = dat;        //en下降沿写入数据
    LCD_EN_L;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om()
**函数功能:写LCD指令函数
**输 入 口:com:是写入的指令
**输 出 口: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EN下降沿写入一个指令
**日    期:2013.5.25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 LCD_Busy();
    LCD_RS_L;                 //rs = 0,rw = 0 写com
    LCD_RW_L;
    LCD_EN_H;
    LCD_DATA_OUT = com;       //en下降沿写入数据
    LCD_EN_L;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str()
**函数功能:在LCD上写入一串字符
**输 入 口:add 要写入的地址   *s要写入的指针数组
**输 出 口: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rlen()是引用库函数string.h  ,可以求出数组的长度
**日    期:2013.5.25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add,uchar*s)
{
        //LCD_Busy();
    uchar i;
    uchar length = 0;
    LCD_Write_com(add);
    length = strlen(s);
    LCD_RS_H;                  //r0 = h,rw = 0 写数据
    LCD_RW_L;
    //LCD_EN_H;
    for(i=0;i<length;i++)
    {
            LCD_EN_H;
            LCD_Write_dat(*s++);          //指针送完数据后自加一
            LCD_EN_L;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ATA_INIT;                  //数据IO口初始化
    LCD_COM_INIT;                   //控制IO口初始化
    LCD_Write_com(0x30);
    __delay_cycles(1000);
    LCD_Write_com(0x30);
    __delay_cycles(1000);
    LCD_Write_com(0x0F);
    __delay_cycles(1000);
    LCD_Write_com(0x01);
    __delay_cycles(10000);
    LCD_Write_com(0X80);
    __delay_cycles(500000);
    LCD_Write_dat('1');
    LCD_Write_dat('0');
    LCD_Write_dat('0');
    //LCD_Write_str(0x88,"王智生");
}

#include <msp430f6638.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include "LCD_File.h"
#include "Clock_Init.h"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LCD_Init();
    while(1);

}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还有5V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还有5V供电是不是正常

接线刚刚看过了,没有问题,电源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低电平啊,你用的什么液晶?

网友:
"之前写的驱动程序可以正常使用",你确定现在这个程序就是当时正常使用的吗.是的话,从硬件上找,示波器看总线的波形.

网友:
搞定了没有?我最近也在学习12864,BF一直高电平,注释掉后 屏幕依然一片亮光,什么都不显示 怀疑很可能线路有问题,白天试试

网友:
12864属于比较慢的器件,不同的厂家的实际通讯速率也不完全一样。反正先多加延时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先确定总线或者模拟的时序是否正确。
如果查询一直忙你注释掉这一句显然是没有用的,如果确实是器件忙的话你是写不进去数据的。
还有一点儿注意调节液晶的对比度,最好调的比较暗,如果太亮了有可能显示出字了但是看不见。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若解决了可否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