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的疑问...

楼主:
板子到了第三天....按照《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到3.2.2SD卡不能烧写LINUX到ANADflsh....3.2.1完全正确到3.2.2插上SD卡和串口线软件是SecureCRT 7.2跳线帽选择SD卡启动....拨通电源开关....串口没显示屏也不亮,是什么原因呢?还有 现在我想点亮一个LED灯....要怎么写程序或者说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A:
sd卡要fat32格式,扇区512byte的

网友B:
没太看懂这个贴子,麻烦断一下句,论坛贴子编辑器好象有问题。。。shift+enter可以换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要fat32格式,扇区512byte的

如果用我的烧写工具,SD卡上边可以没有文件系统格式。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仔细看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这个贴子,麻烦断一下句,论坛贴子编辑器好象有问题。。。shift+enter可以换行

就是在《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3.2.2节烧写,串口连接电脑SecureCRT 上什么也不显示。开发板上的屏也不亮

网友D:
我决定在KEIL环境写裸机教程,看见论坛都是在LINUX环境下写的,别人都看见Makefile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3.2.2节烧写,串口连接电脑SecureCRT 上什么也不显示。开发 ...

烧写之前屏不亮还是烧写之后屏不亮?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不管是写裸机程序还是写RTOS程序,都可以直接用uboot下载程序到指定地址并运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提供的raw-os代码的以及里边的文档。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写之前屏不亮还是烧写之后屏不亮?

正在烧写的时候平不亮。主要是串口也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在烧写的时候平不亮。主要是串口也没有数据输出

刚到手的时候屏可以亮吗?
另外,你是如何判断正在烧写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到手的时候屏可以亮吗?
另外,你是如何判断正在烧写呢?

刚到的时候正常,就是选择SD卡启动的时候,串口没数据输出,SD卡已经用IROM烧写好images。在用NAND 启动启动还是能正常启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的SD卡不是足量卡,不支持启动,另一种是你烧的不是包含movi的uboot版本。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的SD卡不是足量卡,不支持启动,另一种是你烧的不是包含movi的uboot版本。

卡是16G的,后面一种可能性是不可能了都是正常烧写的

网友B:
把烧写界面截个图上来看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是16G的,后面一种可能性是不可能了都是正常烧写的

你看一下从NAND启动的时候,拷上SD卡,能正常识别到吗?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烧写界面截个图上来看看

IROM烧写TF卡界面。选的u-boot.534.64m-movi.bin,zImage.43,root-qtopia.img,u-boot.534.64m.bin几个文件。
取下TF卡插到开发板,上跳线帽选择SD卡启动,再打开电源开发板一直没反映,串口也没数据输出。

网友B:
操作方法是对了,你确认一下看,从NAND启动,看能不能识别到SD卡?插进去时串口会有相应的打印信息!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法是对了,你确认一下看,从NAND启动,看能不能识别到SD卡?插进去时串口会有相应的打印信息!

从NAND启动串口输出的数据,应该表示识别了SD卡了吧。

网友B:
看来板子的卡接口也没问题,那就比较像是TF卡的问题了,方便的话,换一张卡试试。。。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板子的卡接口也没问题,那就比较像是TF卡的问题了,方便的话,换一张卡试试。。。

把自己手机上的TF卡取下来按照步骤做了一切正常,果然是TF卡的问题,非常感谢君益兴!在学习路上有解决了一个路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在KEIL环境写裸机教程,看见论坛都是在LINUX环境下写的,别人都看见Makefile都不知道是啥

mdk感觉和谐多了..
期待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自己手机上的TF卡取下来按照步骤做了一切正常,果然是TF卡的问题,非常感谢君益兴!在学习路上有解决了 ...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的SD卡不是足量卡,不支持启动,另一种是你烧的不是包含movi的uboot版本。

请问SD卡内存最少要多少?

网友B:
目前试的最小卡是256MB,但必须是足量卡,扩容的假卡肯定是不能支持的

网友:
可能性是不可能了都是正常烧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试的最小卡是256MB,但必须是足量卡,扩容的假卡肯定是不能支持的

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对吧?但是超级终端的回应是:

不知为何,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对吧?但是超级终端的回应是:

不知为何,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吧!?

你这个感觉是没有插到位,刚认到,又弹出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感觉是没有插到位,刚认到,又弹出了

那倒不是,弹出是我自己弹出的,我多次插拔试验是否是未插好的原因,结果显示一样!不知为何!显示的那部分内容意思是无法识别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倒不是,弹出是我自己弹出的,我多次插拔试验是否是未插好的原因,结果显示一样!不知为何!显示的那部 ...

到这个地方,表示识别卡是正确的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