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开发板-烧写 系统到NAND Flash

楼主:
基本上是按照手册做的,一次操作成功还是蛮高兴的!觉得HELPER2416对于咱这种初学者来说,做的最周到的就是那本详尽的开发手册了,开发步骤很相近,对于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讲解的很到位,比如我已开始看手册不仔细,结果在一开始烧写到SD时总是提示无法烧录,觉得可能是SD卡的原因就换了张SD卡,还是老问题,无法烧录。唉,没办法,继续看手册,结果注意事项里看到“WIN7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马上操作一遍,果然,秒刷到位。紧接着的按照手册说明一步步继续执行就可以了!整体来说是很快的,三分钟以内吧!

首次执行的时候会让校准触摸屏,如下所示:

接下来贴一下PUTTY打印的信息:

  • OK
  • U-Boot 1.3.4 (Mar  4 2014 - 16:23:56) for SMDK2416
  • CPU:   S3C2416@534MHz
  •        Fclk = 534MHz, Hclk = 133MHz, Pclk = 66MHz
  • Board: SMDK2416 DDR2
  • DRAM:    64 MB
  • Flash:   1 MB
  • SD/MMC: 15087MB
  • NAND:    256 MB
  • SD/MMC:  After SD/MMC boot
  • *** Warning - bad CRC or movi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 In:      serial
  • Out:     serial
  • Err:     serial
  • smc911x: MAC 00:40:5c:26:0a:5b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NAND scrub: device 0 whole chip
  • Warning: scrub option will erase all factory set bad blocks!
  •          There is no reliable way to recover them.
  •          Use this command only for testing purposes if you
  •          are sure of what you are doing!
  • Erasing at 0x3ae0000 --  23% complete.
  • NAND 256MiB 3,3V 8-bit: MTD Erase failure: -5
  • Erasing at 0x47a0000 --  28% complete.
  • NAND 256MiB 3,3V 8-bit: MTD Erase failure: -5
  • Erasing at 0x4a20000 --  29% complete.
  • NAND 256MiB 3,3V 8-bit: MTD Erase failure: -5
  • Erasing at 0xffe0000 -- 100% complete.
  •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OK
  • NAND erase: device 0 whole chip
  •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3c00000
  •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4920000
  •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4a40000
  • Erasing at 0xffe0000 -- 100% complete.
  • OK
  • Reading data from sector 3800000 (512 sectors).. completed
  •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0, size 0x40000
  • 262144 bytes written: OK
  • Reading kernel from sector 30887886 (8192 sectors).. completed
  •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40000, size 0x300000
  • Writing data at 0x33f800 -- 100% complete.
  • 3145728 bytes written: OK
  • Reading data from sector 3600000 (117942 sectors).. completed
  •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600000, size 0x3996c00
  • Bad block at 0x3c00000 in erase block from 0x3c00000 will be skipped
  • Writing data at 0x3df7800 -- 100% complete.
  • 60386304 bytes written: OK
  • Helper2416 # ls
  • Unknown command 'ls' - try 'help'
  • Helper2416 # ▒OK
  • ============================================================================================================
  • U-Boot 1.3.4 (Mar  4 2014 - 16:19:04) for SMDK2416
  • CPU:   S3C2416@534MHz
  •        Fclk = 534MHz, Hclk = 133MHz, Pclk = 66MHz
  • Board: SMDK2416 DDR2
  • DRAM:    64 MB
  • Flash:   1 MB
  • NAND:    256 MB
  •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 In:      serial
  • Out:     serial
  • Err:     serial
  • smc911x: MAC 00:40:5c:26:0a:5b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40000, size 0x300000
  • Reading data from 0x33f800 -- 100% complete.
  • 3145728 bytes read: OK
  • Boot with zImage
  • Starting kernel ...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Linux version 3.2.50+ (d02cj@LinuxServer0) (gcc version 4.4.6 (crosstool-NG 1.13.3) ) #407 Mon Feb 24 22:49:49 CST 2014
  •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 Machine: SMDK2416
  •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CPU S3C2416/S3C2450 (id 0x32450003)
  • S3C24XX Clocks,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CPU: MPLL on 534.000 MHz, cpu 534.000 MHz, mem 133.500 MHz, pclk 66.750 MHz
  • CPU: EPLL on 96.000 MHz, usb-bus 48.000 MHz
  •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2 console=ttySAC0,115200 rootfstype=yaffs2 mem=64m
  •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 Memory: 59612k/59612k available, 5924k reserved, 0K highmem
  •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vmalloc : 0xc4800000 - 0xf6000000   ( 792 MB)
  •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text : 0xc0008000 - 0xc048f598   (4638 kB)
  •       .init : 0xc0490000 - 0xc04d4000   ( 272 kB)
  •       .data : 0xc04d4000 - 0xc04ff500   ( 174 kB)
  •        .bss : 0xc04ff524 - 0xc052c81c   ( 181 kB)
  •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NR_IRQS:109
  •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66.03 BogoMIPS (lpj=665088)
  •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S3C2416: Initializing architecture
  • S3C2416: IRQ Support
  • S3C24XX DMA Driver, Copyright 2003-2006 Simtec Electronics
  • DMA channel 0 at c4804000, irq 88
  • DMA channel 1 at c4804100, irq 89
  • DMA channel 2 at c4804200, irq 90
  • DMA channel 3 at c4804300, irq 91
  • DMA channel 4 at c4804400, irq 92
  • DMA channel 5 at c4804500, irq 93
  • DMA channel 6 at c4804600, irq 99
  • DMA channel 7 at c4804700, irq 100
  • bio: create slab at 0
  •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input: helper2416_keypad as /devices/platform/helper2416_keypad/input/input0
  • s3c-i2c s3c2410-i2c: slave address 0x10
  • s3c-i2c s3c241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65 KHz
  • s3c-i2c s3c241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 TCP reno registered
  •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s3c-adc s3c24xx-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helper2416 pwm device Driver
  • s3c24xx-pwm s3c24xx-pwm.0: tin at 33375000, tdiv at 33375000, tin=divclk, base 0
  • s3c24xx-pwm s3c24xx-pwm.1: tin at 33375000, tdiv at 33375000, tin=divclk, base 8
  • s3c24xx-pwm s3c24xx-pwm.2: tin at 11125000, tdiv at 11125000, tin=divclk, base 12
  • s3c24xx-pwm s3c24xx-pwm.3: tin at 11125000, tdiv at 11125000, tin=divclk, base 16
  • nfs4filelayout_init: NFSv4 File Layout Driver Registering...
  •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O].
  •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6
  •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3)
  •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S3C NAND Driver, (c) 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 S3C NAND Driver is using hardware ECC.
  •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3V 8-bit)
  •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56MiB 3,3V 8-bit":
  •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Bootloader"
  • 0x000000040000-0x000000400000 : "Kernel"
  • 0x00000040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 LCD TYPE :: S3C_4.3inch LCD will be initialized
  • S3C_LCD clock got enabled :: 133.500 Mhz
  • Window[0]- FB1 :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d80000:0003fc00
  •            FB1 : map_video_memory: dma=33980000 cpu=ffd80000 size=0003fc00
  •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 fb-1068365652:  frame buffer device
  •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s3c2440-uart.0: ttySAC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40
  •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 s3c2440-uart.1: ttySAC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40
  • s3c2440-uart.2: ttySAC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40
  • s3c2440-uart.3: ttySAC3 at MMIO 0x5000c000 (irq = 94) is a S3C2440
  •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 helper2416 adc device Driver
  • brd: module loaded
  • loop: module loaded
  • SCSI Media Changer driver v0.25
  •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 mcp251x spi0.0: probed
  • eth0: LAN9220 (rev 0) at 0x8000000 IRQ 59
  • eth0: Ethernet addr: 00:40:5c:26:0a:5b
  •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nwhw_config: generating random addr...
  • nwhw_config: (eth0) setting mac address: 3e:ab:b2:b9:5a:e0
  •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 option: v0.7.2:USB Driver for GSM modems
  •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samsung-ts s3c2410-ts: driver attached, registering input device
  • input: S3C24XX TouchScreen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1
  •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 s3c-rtc s3c2410-rtc: rtc disabled, re-enabling
  • s3c-rtc s3c2410-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3c as rtc0
  • s3c-rtc s3c2410-rtc: warning: invalid RTC value so initializing it
  •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500000 Hz)
  •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1: hsmmc (133500000 Hz)
  •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2: hsmmc-if (96000000 Hz)
  •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0] using ADMA
  •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500000 Hz)
  •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1: hsmmc (133500000 Hz)
  •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2: hsmmc-if (96000000 Hz)
  •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1] using ADMA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asoc: wm8731-hifi <-> s3c24xx-iis mapping ok
  • ALSA device list:
  •   #0: wm8731
  • TCP cubic registered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s3c-rtc s3c241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1 UTC (946684801)
  •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rw
  • yaffs: passed flags ""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s3c-nand: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detected
  • mmc1: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59b4
  • mmcblk0: mmc1:59b4 NCard 14.7 GiB
  • mmcblk0: p1
  • VFS: Mounted root (ya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 Freeing init memory: 272K
  • FAT-fs (mmcblk0p1): utf8 is not a recommended IO charset for FAT filesystems, filesystem will be case sensitive!
  • [31/Dec/1999:16:00:08 +0000] boa: server version Boa/0.94.13
  • [31/Dec/1999:16:00:08 +0000] boa: server built Mar 26 2009 at 15:28:42.
  • [31/Dec/1999:16:00:08 +0000] boa: starting server pid=74, port 80
  • smc911x smc911x: eth0: link down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root@jyxtec /]# ls
  • bin                linuxrc            root               usr
  • dev                lost+found         sbin               var
  • etc                mnt                sdcard             www
  • g_file_storage.ko  opt                sys
  • home               proc               tmp
  • lib                qtenv              usbdisk
  • [root@jyxtec /]# cd /etc
  • [root@jyxtec /etc]# ls
  • boa                inetd.conf         mtab               scsi_id.config
  • eth0-setting       init.d             passwd             sd_card_inserting
  • ftpchroot          issue.net          pointercal         sd_card_removing
  • ftpusers           localtime          profile            services
  • group              login.defs         protocols          usb_inserting
  • host.conf          mdev.conf          rc.d               usb_removing
  • hosts              mime.types         resolv.conf
  • [root@jyxtec /etc]# cd ..
  • [root@jyxtec /]# ls
  • bin                linuxrc            root               usr
  • dev                lost+found         sbin               var
  • etc                mnt                sdcard             www
  • g_file_storage.ko  opt                sys
  • home               proc               tmp
  • lib                qtenv              usbdisk
  • [root@jyxtec /]# cd /bin
  • [root@jyxtec /bin]# ls
  • addgroup       dmesg          ipaddr         mpstat         scriptreplay
  • adduser        dnsdomainname  ipcalc         mt             sed
  • ash            dumpkmap       iplink         mv             setarch
  • base64         echo           iproute        netstat        setserial
  • bbconfig       ed             iprule         nice           sh
  • busybox        egrep          iptunnel       pidof          sleep
  • cat            false          kill           ping           stat
  • catv           fdflush        linux32        ping6          stty
  • chattr         fgrep          linux64        pipe_progress  su
  • chgrp          fsync          ln             powertop       sync
  • chmod          gdbserver      login          printenv       tar
  • chown          getopt         ls             ps             touch
  • conspy         grep           lsattr         pwd            true
  • cp             gunzip         lzop           qtopia         umount
  • cpio           gzip           makemime       raw_bmp        uname
  • cttyhack       hostname       mkdir          reformime      uncompress
  • date           hotplug        mknod          rev            usleep
  • dd             hush           mktemp         rm             vi
  • delgroup       ionice         more           rmdir          watch
  • deluser        iostat         mount          rpm            zcat
  • df             ip             mountpoint     run-parts
  • [root@jyxtec /bin]# ps
  • PID   USER     TIME   COMMAND
  •     1 root       0:03 init
  •     2 root       0:00 [kthreadd]
  •     3 root       0:00 [ksoftirqd/0]
  •     4 root       0:00 [kworker/0:0]
  •     5 root       0:00 [kworker/u:0]
  •     6 root       0:00 [khelper]
  •     7 root       0:00 [netns]
  •     8 root       0:00 [sync_supers]
  •     9 root       0:00 [bdi-default]
  •    10 root       0:00 [kblockd]
  •    11 root       0:00 [s3c64xx-spi.0]
  •    12 root       0:00 [khubd]
  •    13 root       0:00 [helper2416_keyp]
  •    14 root       0:00 [rpciod]
  •    15 root       0:00 [kswapd0]
  •    16 root       0:00 [kworker/0:1]
  •    17 root       0:00 [nfsiod]
  •    18 root       0:00 [crypto]
  •    22 root       0:01 [kworker/u:1]
  •    25 root       0:00 [mtdblock0]
  •    26 root       0:00 [mtdblock1]
  •    27 root       0:00 [mtdblock2]
  •    38 root       0:00 [kpsmoused]
  •    39 root       0:00 [kworker/u:2]
  •    42 root       0:00 [mmcqd/1]
  •    43 root       0:00 [yaffs-bg-1]
  •    68 root       0:00 syslogd
  •    71 root       0:00 /usr/sbin/inetd
  •    74 root       0:00 /usr/sbin/boa
  •    80 root       0:06 /opt/Qtopia/bin/qpe
  •    81 root       0:00 -/bin/sh
  •    82 root       0:00 init
  •    84 root       0:00 init
  •    85 root       0:00 init
  •   100 root       0:00 /opt/Qtopia/bin/qss
  •   101 root       0:01 /opt/Qtopia/bin/quicklauncher
  •   105 root       0:00 [flush-31:2]
  •   109 root       0:00 ps
  • [root@jyxtec /bin]# dfsdfs
  • -/bin/sh: dfsdfs: not found
  • [root@jyxtec /bin]# echo $SHELL
  • /bin/sh
  • [root@jyxtec /bin]# more /etc/shells
  • more: /etc/shell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看到系统默认用的是burne shell (sh) ,果断温习了下shell指令!今天到这吧,明天到UBUNTU上体验下!

网友:
认真看手册的兄弟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