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纹波

楼主:
低电压大电流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纹波波形如下图1,请问该如何解决,刚接触开关电源,请多多指教      图2是高频变压器输入端波形的衰减振荡,该如何减小这个振荡呢

网友A:
增加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适当增加电容容量及数量,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网友B:
这些衰减振荡往往由电路中分布参数造成,要想完全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增加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适当增加电容容量及数量,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主要是这个毛刺尖峰太大了,纹波主要是开关管的开关造成的,纹波的频率为100KHZ是开关管开关频率的两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衰减振荡往往由电路中分布参数造成,要想完全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减小。

那一般减小的方法是什么呢,新手,很多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个毛刺尖峰太大了,纹波主要是开关管的开关造成的,纹波的频率为100KHZ是开关管开关频率的两倍[/ ...

从示波器上看,所谓“纹波”频率可不是开关频率的二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一般减小的方法是什么呢,新手,很多都不懂

消除波形中“尖峰”,可以考虑高速的吸收电路,例如反激电路中常用的RCD吸收电路那样。
消除后一幅波形图中的衰减振荡,通常减小变压器漏感,减小开关管到变压器联线长度,回路面积尽量小,利用电路板两面导线构成的分布电容,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示波器上看,所谓“纹波”频率可不是开关频率的二倍。

第一幅图中的很尖的部分应该是高频噪声引起的吧?这个纹波频率不是100KHZ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除波形中“尖峰”,可以考虑高速的吸收电路,例如反激电路中常用的RCD吸收电路那样。
消除后一幅波形 ...

这个目前变压器应该改变不了,我先试试改变开关管到变压器连线长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幅图中的很尖的部分应该是高频噪声引起的吧?这个纹波频率不是100KHZ么?

如果你说的“纹波”是指这些尖峰,那么恰是开关频率的一倍而不是二倍。开关管导通产生一个尖峰,开关管关断再产生一个尖峰。但开关管导通时间未必等于关断时间,故各尖峰之间时间间隔是一大一小,周期等于开关管工作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目前变压器应该改变不了,我先试试改变开关管到变压器连线长度看看

变压器在开关电源中很重要,噪声、效率等等,主要取决于变压器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纹波”是指这些尖峰,那么恰是开关频率的一倍而不是二倍。开关管导通产生一个尖峰,开关管关 ...

这个PWM产生电路采用的是有限双极性控制,用FPGA的DPWM模块产生PWM波经驱动电路后使开关管工作,我在论文里看到的这句话:可以看出纹波主要为100KHZ的噪声组成,刚好是开关管驱动频率的2倍,主要是开关管高频开关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PWM产生电路采用的是有限双极性控制,用FPGA的DPWM模块产生PWM波经驱动电路后使开关管工作,我在论文 ...

那么你采用的是桥式电路。每个管子在一个周期里面产生一个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采用的是桥式电路。每个管子在一个周期里面产生一个尖峰。

这个还是不怎么懂,我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