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不用桥接芯片的FPGA的PCI开发板

楼主:
FPGA直接连接PCI的,不用PLX接口芯片的
价格最好便宜,淘宝上的太贵了,不用高端芯片Spartan6 和Spartan3a就可以吧,altera的也可以
价格最好在300以内

网友A:
你会写pci的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写pci的控制器?

找到了点资料参考,想试一下,一般开发板会有程序参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点资料参考,想试一下,一般开发板会有程序参考吧

Altera以前有IP,现在应该可以免费搞到,好像如果使用NIOS的话,在IDE里面可以直接使用。你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era以前有IP,现在应该可以免费搞到,好像如果使用NIOS的话,在IDE里面可以直接使用。你可以确认一下
...

哦,有PCI开发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有PCI开发板吗?

应该有,你到这里看看: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kits/kit-dev_platforms.jsp
只是altera的开发板一般都比较贵,最好找他们的代理问问,自己找太花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