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碰撞问题

楼主:
在4个发射终端,对一个接收终端,发射终端采用一份钟主动发送一次,同时起电后,发射终端会同时发送数据,接收终端接收数据会乱,发生数据碰撞问题,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求指点

网友A:
一般的无线有载波侦测这种功能,即检测到空中有同频段的信号在传递时,会在一个随机延时后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无线有载波侦测这种功能,即检测到空中有同频段的信号在传递时,会在一个随机延时后发送。

我用的433MHz的无线模块没有这个功能!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数据碰撞的问题?

网友:
FBTN-485LP-JT超低功耗无线数传模块是上海丰宝电子开发的一款工作在430M至510M频段的远距离、高集成度无线数传模块;待机电流小于280nA,接收电流仅仅3mA,1S周期唤醒时电流低至15uA,在2.2V时仍能正常工作,一节2300mAh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具备大小组网模式,适合不同网络规模应用;良好的并发性,支持多对一同时传输;特别适合水、电、气、热表的集抄及对功耗有特别要求的应用。FBTN-485LP-JT模块采用屏蔽设计具有非常出色的抗干扰和穿透能力,已成功应用于安防、交通、能源、市政、工业遥控、工厂自动化、智能家居、现代农牧业等领域。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        2.2-3.6V
发射电流        <30mA
接收电流        <3mA
待机电流        <280nA
输出功率        0-12dBm可调
工作频率        430MHz-440MHz或470MHz-510MHz
接口方式        2.0mm间距直插,方便嵌入式运用
接口              串口(UART)
接口电平        2~5V兼容
工作温度        -20℃—80℃
数据速率        1.2kbps-64kbps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外形尺寸        18mm×30mm(不含天线座)
   搭配我公司(2.5dbi增益)的胶棒天线,实测(空旷)500米稳定无压力,轻松 做到1000米有信号
需要详细资料请发邮件到583551886@qq.com索取。
我公司近期又开发出一款1.5km支持路由的数传模块,已被消防总局用作消防呼救器内,1S周期唤醒时电流低于50uA。

网友:
可以并发数据

网友:
在发送端的程序中设置一个随机数延时错开同时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