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帮帮忙,问题解决不了啊!

楼主:
问题说明:1.在4通道控制信号的高电平,断开S1和S2,闭合S3,对电容C2进行充电,
2.在2通道控制信号的高电平,断开S3和S2,闭合S1,电容C2放电,
3.在1通道控制信号的高电平,断开S1和S3,闭合S2,将电容C2接入后面的检测电路

后面的检测电路没问题,主要就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没办法实现(控制信号已经有了)。求各位大神指点啊!!我的qq1043283933,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楼主“主要就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没办法实现”是什么。

无论如何,要“闭合S3,对电容C2进行充电”,C2上端总要和S3联接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楼主“主要就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没办法实现”是什么。

无论如何,要“闭合S3 ...

嗯,对啊。谢谢。我的意思是做一个电路实现上述三个开关的功能,现在想的是控制MOS管的开断来实现开关的功能。在这里发帖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楼主“主要就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没办法实现”是什么。

无论如何,要“闭合S3 ...

现在的想法就是在每个控制信号的高电平时分别将mos管QU1,QU11,QU21导通,每个控制信号的低电平时将MOS管QU2,QU12,QU22导通,实现开关的作用。

网友B:
最末级是微分啊,楼主是在做测量??
CLC402····哈,俺也可以用了,居然有这东西。。。孤陋寡闻了。

还是不太清楚楼主的问题,如果是想实现这些开关的话,可以参考模拟电子开关啊。。。4066之类的。如果电流不大,对导通电阻要求不高,直接用这类开关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末级是微分啊,楼主是在做测量??
CLC402····哈,俺也可以用了,居然有这东西。。。孤陋寡闻了。
...

楼主用30V电压,4066承受不起,需要能够承受更高电压的模拟开关,或者把30V电压降低到4066能够承受的程度。
末级的微分,估计是胡乱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30V电压,4066承受不起,需要能够承受更高电压的模拟开关,或者把30V电压降低到4066能够承受的程度 ...

嗯 是做测量用的。后面的测量电路不是上面画的那样。你如果需要可以给你参考下,已经测试过了的。你说的用模拟电子开关我用MAX4662做试验了还是有问题。所以才来看下大家有啥好的想法没?

网友:
还真迷糊了。
对于S2、S3,楼主只能选集成的模拟开关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衬底隔离独立引出的MOSFET了。自己搭电路已经不现实了。。。
supoertex 有些高压模拟开关产品。哦,被microchip收购的那个公司。。analog ti 之类的不清楚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迷糊了。
对于S2、S3,楼主只能选集成的模拟开关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衬底隔离独立引出的MOSFET了。自 ...

恩 谢谢你了,我在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谢谢你了,我在想想吧。

CPC7514: Quad High Voltage Isolated Analog Switch Array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