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要通过单片机才能控制GPRS模块吗

楼主:
电脑是否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GPRS模块,比如华为GTM900C或者西门子MC55

网友A:
一般电脑通过串口可直接控制,单片机也是通过串口控制的

网友B:
不能,这类模块虽然说具有UART,但不是RS232接口啊。
如果带RS232接口了,那就差不多成了MODEM了。
你如果只是想用电脑来控制并传输···买个MODEM就是了。如果想用它开发硬件,那还得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类模块虽然说具有UART,但不是RS232接口啊。
如果带RS232接口了,那就差不多成了MODEM了。
你如 ...

你说的没错,我以前用的模块就是带RS232接口的,可能我对模块这个概念有点模糊

网友:
不懂  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C:
不是必须,将电脑的232串口用MAX232等芯片转换成TTL电平即可与模块的串口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脑通过串口可直接控制,单片机也是通过串口控制的

  嗯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必须,将电脑的232串口用MAX232等芯片转换成TTL电平即可与模块的串口通讯。

   将电平匹配  然后通过AT指令就能控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电平匹配  然后通过AT指令就能控制了吗

是这样。

网友:
AT指令,一般都是单片机,电脑发出的啊,如果不用这些,大大偏离了模块厂家的开发方向啊

网友:
好资料,日本人的,一共有几本的,本本都是精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