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知道求大神解释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const unsigned int spwm[] = {

250, 327, 396, 452, 487, 499, 487, 452, 396, 327,

250, 172, 103, 47, 12, 3, 12, 47, 103, 172,

};

unsigned int n=0;

void TimerA_PWM()//产生PWM波

{

P1DIR |= BIT2;

P1SEL |= BIT2;                            // p1.2

TACCR0 =500;                              // Init TACCR0 w/ sample prd=CCR0+1
  TACCTL1=OUTMOD_7;
  TACCR1= spwm[n];             // set/reset模式
  //TACCTL2=OUTMOD_7;只有置位
  TACCTL0 = CCIE;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1 +ID_0;                // clear TAR, up mode*/

}

void ini_s(void)//buzhidao

{

   WDTCTL=WDTPW+WDTHOLD;  //STOPW 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1008000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_NOP();

}

void main()

{

   ini_s();

   TimerA_PWM();

   _EINT();

//_BIS_SR(LPM0_bits + 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void)

{

TACCR1 = spwm[n++];
if(n==20)
   n=0;

}

网友:
我不是大神,问题是你想让大神解释什么,问都没问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