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插电和拔下插头瞬间有很轻的吱吱声

楼主(2014-07-15):
开关电源插电和拔下插头瞬间有很轻的吱吱声
做的开关电源插电和拔下插头瞬间有个很轻的吱吱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源的主滤波电容电流冲击,直插有火花或者吱吱声,或用开关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开关电源是否自激方式工作。
自激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输入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低时,振荡频率也降低,可能落到音频范围而被听到。但拔插头此时是电解电容供电,只能维持很短时间,所以响一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