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从零起调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
开关电源从零起调(芯片内部有基准电压),用什么办法实现   反激,加假负载行不?

网友:
要保证开关电源的性能,一般是固定输出,或小范围可调输出。

从零起调,楼主可以计算一下,它的占空比是趋近于0的无穷小量。实现是相当困难的。

网友:
LAMBDA有一款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可以从0可调的,EWS1500-10或EWS1500-12,是通过外部电压信号控制。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反激加假负载,无法令开关电源输出从零开始起调。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级线性调整,开关电源输出跟随线性调整的管压降变化,保证线性调整部分的管压降很小,功耗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