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怎样滤正弦波

楼主:
方波怎么滤波得到一次的正弦波,关键是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Wc是等于2 3.14 f吗

网友A:
这个呵呵,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呵呵,我也想知道呢
做过什么滤波器没,做好了交流交流,我一直做不成功

网友B:
截止频率为1.5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止频率为1.5f。
您说的那个f为1/(2*3.14*R*C)吗

网友:
f0=1/(2*3.14*R*C), 这是对于RC滤波器而言,不过,这也是最常用的。

在这个f0处,是幅频特性的拐点,这时的滤波特性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那个f为1/(2*3.14*R*C)吗

不是,应该用有源高阶滤波器,RC回路在此无用。

网友:
f就是方波的频率。

网友D:
想用一阶滤波就得到“看得过去”的正弦波,那是办不到的。至少要三阶,波形才勉强能够说是正弦(失真不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用一阶滤波就得到“看得过去”的正弦波,那是办不到的。至少要三阶,波形才勉强能够说是正弦(失真不太大) ...

我用二阶滤方波得到了一个同频率的正弦波,您能看看我用带通滤波器虑方波的到三次的正弦波的电路图嘛,我仿真始终不对,电路的通带为960hz--1173hz,我在输入处通入1000hz的方波,确实得到了1000hz的正弦波,但我通入350hz的方波得不到三次的正弦波(350*3=1050hz),按理说输入通过350hz方波一次正弦波不能通过,而3次正弦谐波能通过。我是不是某些电阻或者电容取值不行。谢谢

这是通1000hz时输出1次正弦波

这是通1000hz时输出1次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二阶滤方波得到了一个同频率的正弦波,您能看看我用带通滤波器虑方波的到三次的正弦波的电路图嘛, ...

为何要用带通滤波器?无法理解。
首帖中,你是要“方波怎么滤波得到一次的正弦波”。既然是要将某频率方波滤波成为正弦波,那只要将所有高次谐波都滤掉,只留基波就行了。实现这个目的,应该用低通滤波器。基波频率应该在通带内(这是前面chunyang回复说转折频率取1.5倍的理由),而高次谐波中频率最低的三次谐波要有足够衰减(方波对称,故没有二次谐波)。
你输入350Hz方波,要从输出端得到1050Hz的三次谐波,那不是“方波怎么滤波得到一次的正弦波”。这种作法,应该叫倍频。具体到你这里,是三倍频。
从350Hz得到1050Hz的三倍频,需要考虑到方波中三次谐波含量并不高(至少比基波幅度小得多),用这种一阶带通滤波器取出三次谐波,差得太远。一定要从350Hz取得1050Hz正弦波的话,用高Q值LC滤波器。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贴图,所以没法画图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用带通滤波器?无法理解。
首帖中,你是要“方波怎么滤波得到一次的正弦波”。既然是要将某频率方 ...

您看一下,这是我同学虑的方波中的三次谐波的电路图,和波形图,我就一直不明白他的那些电阻电容怎么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看一下,这是我同学虑的方波中的三次谐波的电路图,和波形图,我就一直不明白他的那些电阻电容怎么选 ...

有源滤波器元件参数,参考书不少。例如《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有源滤波器精确设计手册》,根据图表稍加计算即得。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或其它附件。好在网上此类电子书籍很多。
对你们同学的电路,表示怀疑,基频不大可能滤得那么干净。我仿真试试看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源滤波器元件参数,参考书不少。例如《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有源滤波器精确设计手册》,根据 ...

我同学输入方波的频率是1khz。如果输入方波的频率改变,这些阻值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学输入方波的频率是1khz。如果输入方波的频率改变,这些阻值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不赞成你们同学的设计。
该电路经仿真,确实可以得到比较看得过去的三次谐波。但为了三次谐波波形接近正弦(其它频率衰减很大),设计得Q值很高,这样,对元件数值很敏感,电阻电容值稍有变化,滤波特性变化就会很大,甚至可能产生自激。而元件数值一定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否则,温度稍微变化引起电阻值变化,电路不能工作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同学输入方波的频率是1khz。如果输入方波的频率改变,这些阻值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你仿真你们同学的电路时,看看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就知道他的选择性有多尖锐。
该电路中,电阻值有5位有效数字,普通元件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正常的电路设计,电阻电容应该采用系列值,而且采用系列值之后仍应该能够保证电路达到要求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仿真你们同学的电路时,看看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就知道他的选择性有多尖锐。
该电路中,电阻值有5位 ...

我也认为即使仿真对,那个电阻也不可能那么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调的。我下了有源滤波器的快速设计,哪本书确实很好,它上面有一个讲解和我们实验书上的一样,我做实验室就纳闷那些阻值(比如160k,12k,47k)是怎么出来的,最后才知道是查表得到的

网友:
我做实验室就纳闷那些阻值(比如160k,12k,47k)是怎么出来的

这些都是系列值。
电阻、电容系列值必须了解。例如电阻有E6、E12、E24……系列,误差各不相同。系列值以外的数值,那只能定做。
举个例子,1005欧电阻,市场上绝对买不到。

网友:
我现在做一个1khz的方波,滤出基次谐波,楼主有成功用二阶滤波方法滤出方波中的基次谐波没?能分享下么,谢谢哈。

网友:
三阶无源,滤的相当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