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体管共基极接法适合宽带放大?

楼主:
因为它输入电阻低吗?请问谁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就行的

网友:
少年,好好学习模电。 由频率特性可知,频率太高时晶体管β值都会下降。 然而共基接法 电压 放大倍数 近似等于等效负载电阻与信号源内阻的比,即Au≈R'l/Rs,与β无关(一定频率限度内)。所以频带较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年,好好学习模电。
由频率特性可知,频率太高时晶体管β值都会下降。
然而共基接法 电压 放大倍数 近 ...

额, 我也没学好。。。 只知道共射极电路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工作频带窄,适合低频电路。
共集电极电路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工作频带宽,适合信号驱动。
共基极电路适用于射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我也没学好。。。 只知道共射极电路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工作频带窄,适合低频电路。
共集电极 ...

推荐清华大学 童诗白 华成英 老师的模电书第四版,经典的教材。配合华成英老师的公开课程一起服用效果更佳。

网友C:
和β无关,是因为共基的时候,等效图中没有了米勒电容,参看《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β无关,是因为共基的时候,等效图中没有了米勒电容,参看《晶体管电路设计》

是的,频率高了之后,那个小小的米勒电容的影响就不可以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