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加入温度采集任务导致程序卡死

楼主:
 请教大神这怎么解决

static void task4(void *p_arg)
{
   float T;
   OS_CPU_SR  cpu_sr;
        while(1)
        {

        OS_ENTER_CRITICAL();
                T=Get_Temperature();//开始采集温度
                OS_EXIT_CRITICAL();
                GUI_DispStringAt("The temperature is:",20,120);
          GUI_DispStringAt("      ",20,150);
         GUI_DispFloat(T, 7);
         GUI_DispString(" 'C");
                OSTimeDly(2260);
        }
}

任务代码比较简单,但是只要把这个任务加入os,所有任务就跑一次就卡住了,如果不加ucos,裸机采集温度是正常的。我初学ucos,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
补充
static OS_STK startup_task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1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2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3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4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5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6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3(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4(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5(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6(void *p_arg);

static void startup_task(void *p_arg)
{
        systick_init();     /* Initialize the SysTick. */
#if (OS_TASK_STAT_EN > 0)
        OSStatInit();      /* Determine CPU capacity. */
#endif
/* TODO: create application tasks here */
//        RTC_Configuration();
//                RTC_Set(14,6,10,1,15,0);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1, (void *)0,
              &task1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6);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2, (void *)0,
              &task2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 7);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3, (void *)0,
              &task3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 8);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4, (void *)0,
              &task4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 9);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5, (void *)0,
              &task5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 10);
//         OSTaskCreate((void (*)(void *))task6, (void *)0,
  //            &task6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 1], 11);

        OSTaskDel(OS_PRIO_SELF);
}

网友A:
内存不足,堆栈溢出,访问越界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足,堆栈溢出,访问越界都有可能

试了下把其他任务删除,只留了2个led闪烁的任务和温度采集的任务,这样还是会卡住,执行了一次就死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把其他任务删除,只留了2个led闪烁的任务和温度采集的任务,这样还是会卡住,执行了一次就死在那里 ...

看看堆栈有没有溢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堆栈有没有溢出

调试运行,发现死在空闲任务那里切换不出去,这怎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运行,发现死在空闲任务那里切换不出去,这怎么解

首先 你看看你的那个获取温度是不是把中断给变了,LED如果闪烁正常,说明中断么事。
检查你的堆栈,你先把堆栈设置足够大,程序中不要有局部大数组
查看这个任务在等待什么,是什么让他挂起
看看你的滴答是多长时间,你osdelay 那么多行不行啊

网友:
把你的温度采集程序贴上来看看,是死在温度采集里面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解决了,是delay_ms和系统滴答起了冲突导致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也刚开始学UCO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