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的处理

楼主:
                                                                                   请教一下:路过的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图中(这个图是LAN模块的地处理)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啊。

隔离为什么接电容?说不出原因来吧。

网友:
1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链接
(1)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电感一般取值多大?  一般用几uH到数十uH。
(2)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       1)可保证直流电位相等;2)单点接地(限制噪声);3)对所有频率的噪声都有衰减作用(0欧也有阻抗,而且电流路径狭窄,可以限制噪声电流通过)。
(3)磁珠相当于带阻陷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抑制作用,如果不能预知噪点,如何选择型号,况且,噪点频率也不一定固定,故磁珠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4)电容不通直流,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会麻手。如果把电容和磁珠并联,就是画蛇添足,因为磁珠通直,电容将失效。串联的话就显得不伦不类。
(5)电感特性不稳定,离散分布参数不好控制,体积大。电感也是陷波,LC谐振(分布电容),对噪点有特效。
总之,关键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          建议,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高频信号线耦合用小电容;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

以上是从度娘那摘来的;
图片中的着这个电路是一个LAN模块上的地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为什么接电容?说不出原因来吧。

您知道不,讲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不,讲讲呢。

我也不懂加电容的原因,否则我就讲讲了。。但肯定起不到隔离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