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路板元件怎样拆除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西门子电路板(工业用的)的直插电子元器件怎样拆除,它的耐温怎么那么高,我把烙铁温度调到300度,那焊锡还是不化?

Sur

网友A:
烙铁温度,太低,试试45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太低,试试450度。

刚才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温度,确实可以把焊锡融化,但是这样高的焊接温度,那元件器会不会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温度,确实可以把焊锡融化,但是这样高的焊接温度,那元件器会不会搞坏的?

450确实高点,不知道400怎么样,时间短的话应该不会坏的。可以用热风枪拆元件。

网友:
对于双面板以上的PCB,拆插件确实非常困难,因为PCB的散热很快。

局部加热,就应该稍把温度调高一些,或者拿个 “ 个头 ” 大的的烙铁。再或者,把整块PCB加热。

网友:
还没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