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小问题,求解答

楼主:
纯新手,今天硬件检查,使用超级终端开机的时候无板子信息打印,COM1等其他的硬件都是好的,设置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已检查!我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用USBmini供电,不知为何会无板子信息打印!
另:有一个小疑问,自己当时提交的学习计划没有保存,如何能找到自己写的学习计划!?

                                                                                        yuer_52
                                                                                                    2014.07.16

网友A:
1、串口必须是连到板子的COM0上,不是COM1,在WIN7下的话,一定要用我们提供的USB转串口驱动,否则也可能不行
2、学习计划找不到了没关系,重新拟一个就行,目的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形式。

下边给出你的学习计划:
第一周:熟悉板子的功能,按手册测试并跑通相关设备,学会向板子烧写程序第二周:熟悉开发环境,参考手册在虚拟机上安装开发环境,并能编译u-boot、内核等代码第三周:学会使用ARM9,并能跑通简单的程序,初始化系统时钟;检测按键,用按键控制LED,串口设置第四周:熟悉开发板按键检测,中断,定时等功能,熟悉使用嵌入式RTOS,并能够初步编写组合程序第五周:提交学习心得,并深层次优化编写程序第六周:总结使用经验,学习使用更多附属功能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串口必须是连到板子的COM0上,不是COM1,在WIN7下的话,一定要用我们提供的USB转串口驱动,否则也可能不 ...

恩,我连接的就是COM0啊!使用的也是您提供的UCB转串,超级终端无开发板打印信息!另:SD卡检测的时候显示的可你们给定的不一样!

我要学习计划就是为了和我出拟定的方案一致!这样才能按部就班!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从串口出来的打印信息吗?SD卡信息是正确的,你是不是没有把TF卡推到位?有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