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试用

楼主:
在福禄克官网申请试用了一块万用表,哈哈

网友:
新的17b啊! 测测电阻档 两表笔短接  我的那个不是0

网友A:
这个表有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上面没有拨到正确的档位,下面的探头插不进去
比如你想测电流,上面的档位在电压,那么下面的孔你就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有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上面没有拨到正确的档位,下面的探头插不进去
比如你想测电流,上 ...

应该不会吧?有这么神奇?

网友:
咋不使用其他高端的啊?

网友:
哇塞,楼主真牛,小弟能不能去申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