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大神们,这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的,作用是什么的

网友:
3DD15 金属封装三极管

网友:
二极管么 瞎说的
晶体管么  瞎猜的

网友:
功率三极管, 外壳是第三个腿,具体BAIDU.

网友:
金属外壳是三极管集电极。

网友:
三极管!    老的捕鱼器上面用这个的挺多。

网友:
貌似以前做功放的时候用过这样子的呢!应该是三极管呢!

网友:
这是国产晶体三极管
3   ---  三极管 (2 --二极管,4 -- 四极管,如双删MOS)
D  ---  硅材料NPN  ( A --- 锗材料PNP, B ---- 锗材料NPN,C---- 硅材料PNP)
D   -----低频大功率  ( A -- 高频大功率,
15  ----- 型号号码
X  (A~Z) ----  耐压范围

这种封装,国产中称作 F-2 型。

网友:
刚扫描的:

出自:

网友:
3DD15,国产硅NPN低频大功率晶体管,用于低频放大或开关以及串联稳压电源的调整管等。这种封装的成本较高,所以现在比较少见。现在的功率晶体管多用塑胶封装。

网友:
就是三极管的嘛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A:
回复RCSN:当然用过,而且用过不少,当年黑白电视里的行输出管、帧输出管、电源调整管都是用这个,另外装音频功放也会用到,还有电机控制等等,1980s也只有国产管可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RCSN:当然用过,而且用过不少,当年黑白电视里的行输出管、帧输出管、电源调整管都是用这个,另外装音 ...

版主牛逼。。感觉大学三年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