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出错,无法读flash

楼主:
一开始是可以正常调试的,现在无论是换其他project 或是 换成另外一块板子都会出现这个错误,
试过用LMFlashProgrammer解锁端口不过也没用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求大神,
PS:用的是CCS6.0

网友:
ccs重起呢!
或重新插拔JTAG 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重起呢!
或重新插拔JTAG USB口

不行啊,都试过了

网友B:
不会只有我那么倒霉吧,求指条明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有我那么倒霉吧,求指条明路

我调试123G也经常这样子,
有时我直接插拔LM LINK下
有时重起CCS下,

有时真的没办法就重新启动电脑,我的U口不是很好,有时会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调试123G也经常这样子,
有时我直接插拔LM LINK下
有时重起CCS下,

唉,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重启电脑也没用,这应该不是开发板的原因,我已经换过一次板子它还这样,现在正准备重新下载一个CCS5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重启电脑也没用,这应该不是开发板的原因,我已经换过一次板子它还这样,现在正准备 ...

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有找到ICDI吗?
我的是LM LINK所以有stellaris icdi board a,stellaris icdi board 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有找到ICDI吗?
我的是LM LINK所以有stellaris icdi board a,stellaris icdi b ...

有一个Stellaris In-Circuit Debug Interface
但是我发现设备管理器的"其他设备"中的"USB Device"显示没有驱动程序,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请问需要什么驱动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Stellaris In-Circuit Debug Interface
但是我发现设备管理器的"其他设备"中的"USB Device"显示没 ...

你自动安装更新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动安装更新看看

系统找不到驱动程序,我去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找不到驱动程序,我去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试看吧

这个是LM LINK上的

网友A:
那你可以比对下其他电脑上的,是不是驱动的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比对下其他电脑上的,是不是驱动的原因了!

换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调试了,虽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调试了,虽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

你做什么项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调试了,虽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

重新建一个工程文件试试,我用 MDK 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就把那些.dep 文件删掉会解决。

网友:
刚刚开始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