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电容选择

楼主:
我的这个电源为GPRS模块供电,老师说GPRS模块收发数据的时候会需要一个大电流由稳压电源上的电容瞬时提供,我看了一个GPRS模块的说明书,介绍说工作时电流为350mA,但是最高瞬时电流可能会达到2A,那么我如果要让GPRS正常工作,我这个电源上的电容怎么取值?(相同值,贴片和直插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用一个个头大点的铝电解电容

网友B:
GPRS模块中的功放用电最大,是脉冲工作的,350mA指的是它的平均电流。这种模块一般是对准锂电池应用而设计的。因此,电源上适应范围宽。

楼主的图,使用3.3V稳压供给,且用1117这个IC,显然是不合适的。5V供电时,最简单且是最常用的办法,是加个3A的二极管。

一般GPRS的一个burst时间间隔是417Hz,在这个时间内只要保证其工作电压落在模块要求电压之内即可正常工作。
     如果5V电源正常的话,如果使用二极管降压法,不要电容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当然,加个电容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RS模块中的功放用电最大,是脉冲工作的,350mA指的是它的平均电流。这种模块一般是对准锂电池应用而设计 ...

之前弄错一副电源,我的GPRS模块是用1117-ADJ输出4V供电(GTM900C的推荐电压是4V)的,您上面说“使用3.3V稳压供给,且用1117这个IC,显然是不合适的”是指用1117也是不合适的吗?
像这幅电路,要保证他的最大瞬时2V的话,电容需要怎么改?

网友B:
正品的LM1117的输出电流是800mA。你是想用电容来解决它的瞬时电流不足的问题?

这种设计不太合理的。

网友C:
楼主的电源用不了,必须选择至少2A额定输出电流的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个头大点的铝电解电容

相同值的圆柱型极性电容和贴片式极性电容效果相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的LM1117的输出电流是800mA。你是想用电容来解决它的瞬时电流不足的问题?

它工作电流平均是350mA,但是我的稳压电源输出2A电流一直给它供电的话有没有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源用不了,必须选择至少2A额定输出电流的稳压电源。

大哥,我用LM2576输出的3A电流给GPRS模块会不会太大?(GTM900C并没有说最大输入电流,只说了最高峰值可达到2A,所以心里没底)

网友:
建议你先用个可以输出大于2A的电源模块调;调完测试一下具体需要多少电流在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用LM2576输出的3A电流给GPRS模块会不会太大?(GTM900C并没有说最大输入电流,只说了最高峰值可 ...

你用1万安培的都没事。
可以输出大电流的电源可以输出小电流,反之不行。

网友:
老师说GPRS模块收发数据的时候会需要一个大电流由稳压电源上的电容瞬时提供,我看了一个GPRS模块的说明书,介绍说工作时电流为350mA,但是最高瞬时电流可能会达到2A

一般是根据瞬时的大电流维持的时间,计算所需的电容容量。但容量受空间和电路结构制约。
对于DC-DC电源,过大的容量对电源自身是不利的。
综合来看,让稳压部分提供一定的裕量,减小所需的最大电容容量是比较好的办法。

话说俺在使用CDMA和GPRS模块时,也只是采用了1A的LDO。瞬时大电流的剩余部分都交给电容了。
当时还特意选的低ESR电容,但后来发现意义不大。而且低ESR的电容对某些LDO还会产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1万安培的都没事。
可以输出大电流的电源可以输出小电流,反之不行。

原来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根据瞬时的大电流维持的时间,计算所需的电容容量。但容量受空间和电路结构制约。
对于DC-DC电 ...

感觉靠电容供给瞬时电压不太可靠,还是用LM2576产生3A供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1万安培的都没事。
可以输出大电流的电源可以输出小电流,反之不行。

lm2576输出3A的电流,那么输入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2576输出3A的电流,那么输入电流需要多少?

对于开关电源,根据功率和效率计算。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转换效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开关电源,根据功率和效率计算。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转换效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谢谢你,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