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afe253外接一个高精度ad来测电压

楼主:
我想问一下,目前我已经可以用msp430afe253能实现测量出当机器工作时候的电压,换算成电流之后误差能在1-2mA,可是当机器待机的时候,对于这个精度不行,因为想外接一个ad,能在待机的时候,用这个ad转换器能测出误差在1-2uA,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ad芯片的。。谢谢啦

网友A:
AFE253 的 SD24 模块精度蛮高了,你测的电压多高啊,误差竟然能达到1 - 2mA,误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FE253 的 SD24 模块精度蛮高了,你测的电压多高啊,误差竟然能达到1 - 2mA,误差太大了

就是测电脑工作和待机。。这个误差很高吗。。。。我都不知道怎么缩小误差了。所以才想外接一个ad测待机的。因为工作的时候只要求高速率,而待机的时候要求高精度。高速率其实满足了 就差高精度了。。。求指教!!!

网友A:
你测量的是电脑的哪块的电压?220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是电脑的哪块的电压?220V的吗?

就相当于MSP430智能插座那样,机器电源直接插入测试板上,从而计算出它工作或者待机时的电流大小。
MSP430智能插座的视频地址:http://www.ti.com.cn/tool/cn/msp-ts430pw24  在这个页面的下半部分。这个页面也可以载到电路原理图。
因为待机时要求精度高,所以要想想能不能改进一下电路,直接用msp430内部的sd24模数转换出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外接一个更高精度的ad模数转换器来实现。但是这样的话代码又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