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使用usb-gadget方式传输文件出错

楼主:
开发板使用手册上写的是:
在超级终端上输入这两个命令却提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g_file_storage.ko是我原来文件系统里吗?这是个ko是2.6.21的版本,与当前的内核版本不匹配,如果是新的光盘镜像的话,应该不会出这个问题才对,你确认一下是不是新光盘,2014040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g_file_storage.ko是我原来文件系统里吗?这是个ko是2.6.21的版本,与当前的内核版本不匹配,如果是新 ...

我用的是板子本来的程序,自己还没烧写过文件系统...自己只用sd卡写裸机程序

网友A: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厂的时候烧错程序了,你可以偿试一下编译linux内核以及模块就可以编译出g_file_storage.k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厂的时候烧错程序了,你可以偿试一下编译linux内核以及模块就可以编译出g_file_st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