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板最后一步,JTAG接口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
28027最小系统板,如图黄色高亮的地方,jtag接口的电源引脚要不要接到芯片上??

网友A:
要的。 。需要接上VCC。明确系统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的。。需要接上VCC。明确系统供电了

那怎样可以让仿真器给板子供电????

网友A:
JTAG给板子供电?那基本不可能啊,jtag电流才多大啊。。msp430的jtag好像有VDD输出输出双选择,但也没听说过jtag供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给板子供电?那基本不可能啊,jtag电流才多大啊。。msp430的jtag好像有VDD输出输出双选择,但也没听说 ...

就是说一定要另外的供电罗???仿真器没办法给DSP供电?

网友A:
嗯。要另外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要另外供电的

谢谢了。,纠结了很久

网友B:
jtag接口的电源引脚需要接到芯片上,需要一个外部电源给板子和仿真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jtag接口的电源引脚需要接到芯片上,需要一个外部电源给板子和仿真器供电...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