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侠有EZ430-chronos的固件,不显示高度显示气压的啊~谢谢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有EZ430-chronos的固件,不显示高度显示气压的啊~谢谢。这个高度很不准确,因为带手上得,气压应该会准确些~
另外这个手表可以测速度,和记录行驶距离么,

网友A:
它的说明写着手上带着因为手的温度问题会出误差,测速度及行驶距离的功能没有在表里如果有相应的附件倒是可以直接把测到的数据传到表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说明写着手上带着因为手的温度问题会出误差,测速度及行驶距离的功能没有在表里如果有相应的附件倒是可 ...

确实,如果是气压误差应该就很小了,看了说明,高度是根据气压和温度来计算的,因为带手上温度就变了。但是气压应该还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