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固化FPGA程序

楼主:
我的电路中给EP4CE22F17用的存储器件是M25P64,但是在convert programming file 中的configuration device中没有这个一个,我应该选哪个啊 有EPCS系列的,CFI啥的?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哪个能兼容吗

网友A:
M25P64是flash吗?如果是,那么你的配置结构属于PFL方式;你可以找有关PFL手册看看,altera官方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5P64是flash吗?如果是,那么你的配置结构属于PFL方式;你可以找有关PFL手册看看,altera官方有下载。

m25p64是flash,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