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ADC学习遇到了问题,求助!!

楼主:
TM4C123GH6PM,ADC学习中遇到了问题,就是一直不能采集到电压数据,程序如下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LCD_Init();
        LCD_clear();
        LCD_Display(1,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3 | GPIO_PIN_2);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3,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D | ADC_CTL_CH0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3);
        ADCIntClear(ADC0_BASE, 3);
        ADCIntEnable(ADC0_BASE,3);
        IntEnable(INT_ADC0SS3);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3);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
                        {
                        }
                  ADCIntClear(ADC0_BASE, 3);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pui32ADC0Value);
                  i=pui32ADC0Value[0];
                  LCD_Display(i,2);
                  SysCtlDelay(500);
        }

}
void ADC_INT(void)
{

        LCD_Display(2,1);
}

网友:
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examples\peripherals里面能有例程代码  你看看。

网友: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D | ADC_CTL_CH0 |ADC_CTL_IE | ADC_CTL_END);差分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