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文件更新到PCB文件元器件引脚不能自动识别

楼主:
我在SCH文件中修改了一些元件之后,点击“Updata PCB document........”后,出现了如下对话框:

点击YES后,出现:

点击“是”之后,出现:

意思好像是我的电容C3的引脚没有连上的意思,但是我看前面的“未匹配参考对象”中并没有我C3需要连接的引脚5V和GND,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元件库和PCB封装不对应,检测PCB封装

网友:
在每個文件第一次轉檔時是按檢查,確定每個零件都對應了才轉,

网友:
我记得元件库的引脚名称一定要和PCB封装的pin名称要一样,不然是无法匹配的,你看看是不是名字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