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视频解码芯片没有响应

楼主:
我用FPGA通过I2C配置ADV7181B,通过逻辑分析仪我能看到FPGA输出的器件地址,从地址,数据啥的都没问题,就是ADV7181没有响应,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这个从哪里查起呢?

网友A:
建议仔细看7181的器件手册,搞懂其操作指令和时序,再对照你的FPGA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看7181的器件手册,搞懂其操作指令和时序,再对照你的FPGA的输出。

我只是用I2C配置一下,我是写数据,只要注意写操作时的器件地址,还需要注意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用I2C配置一下,我是写数据,只要注意写操作时的器件地址,还需要注意啥吗?

就那些,非要说的话,注意电平匹配,如果供电电压相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些,非要说的话,注意电平匹配,如果供电电压相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恩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