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IAR基础应用篇

楼主:
从接触单片机开始就使用MSP430,编译环境使用的是IAR,记得型号是MSP430F2012,这款单片机就十几个引脚,片上资源也很少,其实当时刚刚接触单片机对什么片上资源也没有什么概念,现在用了149,169,1611,427,449,5438等系列的单片机后才对系统的资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想和大家分享几点使用心得:
(1)比如最基本的RAM,RAM包括,你在工程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堆栈占用的空间,已经固定的寄存器占用一部分,大体分为这三个部分,其实在初学时候很容易忽略一点就是修改IAR编译器的堆栈大小,当写的一个函数使用了较多的局部变量时,消耗的堆栈资源过多,会造成堆栈溢出的现象,程序跑飞,单片机重启等等,较多难排除的现象。下面是IAR设置单片机堆栈的大小,如果以后有童鞋碰到类似的地方记得预估一下自己局部变量的多少,适当的开辟相应的堆栈大小。
(2)还有一点是,如果你定义了较大的数组,其实MSP430在启动的时候是要初始化这些数组的,如果数组定义过大会造成时间超过看门狗时间造成程序跑飞的现象,因此需要在初始化这些数组之前将看门狗关掉,注意不是IAR中main函数的关闭看门狗,是汇编中的关闭看门狗哦。
(3)IAR_430编辑界面虚线左移修改方法,有时候IAR编译器的编辑界面虚线会移动到靠左边的位置,编程界面很难看,按照下图做法即可改变过来。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板子可以进行软件仿真么?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板子可以进行软件仿真么?怎么设置呢?

可以进行仿真的,右键点击工程,选择仿真模式,详见图片标注处。

网友:
感谢感谢!不好意思这么完回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的是proteus for msp430,有很多板子,如F149 F5529在上面都没有模拟,大神你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行仿真的,右键点击工程,选择仿真模式,详见图片标注处。

感谢感谢!不好意思这么完回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的是proteus for msp430,有很多板子,如F149 F5529在上面都没有模拟,大神你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软件仿真如何显示出延时函数运行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430系列的都差不多,你学好一种型号的,再去看其他系列的就比较快,至于你说没有模型的建议还是去TI的官网申请几颗芯片自己动手做些例子,这样学起来比较深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仿真如何显示出延时函数运行时间呢?

直接使用Iar对430的精确延时函数,直观明了,你可以搜索一下,精确延时4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Iar对430的精确延时函数,直观明了,你可以搜索一下,精确延时430,

我就是用的iar提供的延时函数,但是误差好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iar提供的延时函数,但是误差好大啊

时钟主频设置正确么?注意把主频设置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主频设置正确么?注意把主频设置正确。

就是主频没设置对,忘了主时钟默认是分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主频没设置对,忘了主时钟默认是分频的了

哈哈,搞对了就好,精确延时函数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